tiny24与pic16,PWM如何一致

楼主(2010-07-20):
用PIC16做一个调光的项目,PWM上20K,分辨率7.6左右,200下满,现在需要%1~3%占空比,调节时间在2S左右,PIC每加一下感觉光的变化较大,而ATINY24却没有这种感觉,那个感觉是无极的,如果每30MS CCPR1L的值加1,效果也可以,但%1到3%调节时间太短,不知ATINY24 PWM的分辨率能做到多少?PIC16如何达到同等效果

网友:
用示波器看波形最准, 看一下ATINY24是什么波形,  PIC16调到接近应该是可以的, 恐怕ATINY24不是%1。。%3的调节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