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保护电路是如何工作的?(利用三极管做稳压管)

楼主(2010-07-21):
如图红色框内电路,是一个过压保护电路,不是用传统的稳压管,而是用三极管的这种接法。
有4个疑问:
1、这种过压保护电路更稳压管比有什么好处?
2、好像是利用三极管的EB极雪崩来实现?这个雪崩电压是固定的吗?
3、雪崩后多大的电流才是安全的?
4、还有eb雪崩导通后,ec极还能放大电流来提高对雪崩电流的承受能力吗?

楼主:
顶起来,大家一起分析下

网友:
据说是:
BE结的PN结很薄,结电容小、漏电流小,用来做保护用,防止过压的

楼主:
在datasheet里面只写VEB承受的极限值,把EB结做限压用,在哪里能找到依据?

楼主:
这个电路是FLUKE 41的功率分析仪的电路,所以这种应用的可靠性应该是成熟的。
附件为FLUKE 41的手册,该电路在102页

楼主:
还是自己顶下,期待高手解惑

网友:
那个不是保护的,因为AD706是JFET管,需要提供偏置,这个反向链接的三极管漏电流就是偏置

网友:
记得是那个修电桥的电路上传过类似的图

楼主:
这个电路是保护的,service manual里面写着是保护作用的

网友:
关注,期待牛仔、仙猫等大侠的出现!呼叫000

楼主:
up,期待高手能进来看看

网友:
高手解答之前mark下

网友:
LS只是发了一张图片,如下:

网友:
图片的第 4 个图  在加上第 1 个图就是了

楼主:
还有2个疑问:
1、这种做稳压管的,承受多大的电流才是安全的?因为从是三极管的datasheet里面无法看出来的
2、如果CB相连断开,只用EB结会有什么影响?稳压电流会变小吗?为什么?是不是这里的EC也起到的在EB上电流放大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本书中的?

网友:
特种集成电源最新应用技术

楼主:
非常不错的资料,
这种做稳压管能承受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能把书传上来吗?谢谢。

网友:
用multisim仿真了下,好像上面说的稳压效果不存在啊。

三极管反向稳压 (原文件名:稳压.JPG)
从三极管的工作原理上也分析不通:三极管反向使用,其工作的条件: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的条件不能满足,三极管处在截止不工作的状态,Multisim仿真也证实了这一点。那楼主发的电路是这么工作的呢??
  以下是仿真文件(Multisim10.0.144):

楼主发的电路工作原理解释 (原文件名:工作原理.jpg)
翻译为:
  RT1,R38,R18,R23,R17,Q6和Q7共同组成保护电路,在U18发生偶然过压时限制其输入电压和电流。Q7的发射极钳制输入电压到大约正负10V。R17限制U18的输入电流至500uA。

网友:
上传失败,去网上找一下吧.在新浪共享里有.
我仿真也是不工作,实际用9014搭个电路测了一下,电压从19V调到29V,输出电压从8.9V上升到9.1V,还算稳定了;

网友:
请楼上解释下原理。你说的新浪共享在哪啊?我没找到。

网友:
三极管EC反接时击穿电压较低,图中反接的三极管BC连在一起时可以产生雪崩特性,也就是过压时一次性将电容中的电能放干净,然后恢复截止状态(呵,有点施密特的味道).有种二极管叫振荡二极管,效果就跟这个很像.

至于为什么有下面那个三极管,我怀疑有可能是双向限幅,下面那一半平时就是个二极管,看作是一根导线就好了,反向时它就变成了雪崩管,而原来的雪崩管变成了二极管.

楼主:
如果只接EB,把C去掉,如下图,会有什么影响?箝位电流变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ishare.iask.sina.com.cn/?k=&retcode=0
反向击穿你看下二极管的电流曲线就知道了

网友:
1.可以去做个试验来测试去掉那根线后的曲线。

2.楼上那本书中提到了饱和,即管子集电极实际应工作在大电流状态。断掉它将只是由基极承担损耗,温升严重,保护电流小。

3.我记得以前的模电书上提到过这种方式叫倒挂放大/饱和运行状态,只是放大系数和正常接线比小很多,一般在10以内

错处还请指正

网友:
谢谢以上各位的解答。
  现在好像大概明白了这个电路的原理:
  把三极管的BC相连,类似于一个稳压管。只要是二极管,反偏都有稳压的特性,稳压管只不过是利用了和增强这种特性。
  两个这样的三极管相连,就构成了一个双向稳压管,类似两个稳压管反向相连,也就解释了10楼的原理说明。
  29楼的连接方式,我认为和原接法原理相同,只是可能在稳压值上会有点出入。
  个人看法,请指教。

网友:
按照19楼的资料,这样的连接可以减小温飘。但和稳压管相比,这种接法动态电阻较大,稳压效果不如稳压管好,稳压噪声较大,只适用于这种偶然的过压保护,若用来做稳压用,效果不如稳压管好。
  我认为图中的两个三极管可以用两个反向连接的稳压代替。

网友:
【32楼】 exploer
积分:186
派别:
来自:
   谢谢以上各位的解答。
  现在好像大概明白了这个电路的原理:
  把三极管的BC相连,类似于一个稳压管。只要是二极管,反偏都有稳压的特性,稳压管只不过是利用了和增强这种特性。
  两个这样的三极管相连,就构成了一个双向稳压管,类似两个稳压管反向相连,也就解释了10楼的原理说明。
  29楼的连接方式,我认为和原接法原理相同,只是可能在稳压值上会有点出入。
  个人看法,请指教。

你还没明白呢,继续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您指教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什么地方我分析错了吗,可以帮我指出来吗?说说您的分析吧。

网友(2010-11-27):
模电学得不好,
MASK~!一下

网友:
很有技巧啊

网友:
非常值得参考,顶!

网友:
这种应用有点另类,3极管反接可以得到性能不错的效果,但也存在原件偏差大的致命缺点;还可以和发光2极管串联作温补,效果也不错,《常用电子电路例解》中有反向应用的一些例子,小时候的书了,感觉不错;

网友D(2011-03-05):
回复 楼主:

网友:
是FLUKE41的功率分析仪,大厂的图。
记得坛上有哥们在自己做高压检测的,电路也类似的

网友:
楼上做了定性分析
可是这个电路为什么钳位电压是正负10V?
能过多大电流呢?

网友:
这个要标记下,,

网友:
一定要MARK,基础的才是精品的

网友:
mark 【19楼】、【49楼】三极管稳压特性

网友(2011-12-05):
三极管做稳压管

网友:
MARK 三极管稳压

网友(2012-01-06):
回复 网友B:

照这么说,去掉Q6也可以吗?那就是把三极管当二极管来用了?

网友(2012-08-03):
用Multisim仿真试试看

网友:
老工程师用的

网友:
hcfatjh说得非常对。

网友(2013-06-10):
二极管的漏电流还是比较大的啊,有些二极管甚至uA级别的,三极管的反相漏电流有的甚至pA以下

网友(2013-11-28):
mark, 晶体管当二极管,稳压管使用

网友(2014-09-05):
mark,长见识了

网友(2014-12-02):
以前看到了 一直没理解

网友E(2015-07-23):
发射结反向恢复时间6ns,如果有回差的话,是不是可以用作负阻管,做一个简单的高频振荡器

网友:
值得考究学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发射结反向恢复时间6ns,如果有回差的话,是不是可以用作负阻管,做一个简单的高频振荡 ...

普通小功率三极管真的有回差,可以试试9014管10u电容,加两个电阻,EC反接B不用,电源12V以上测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普通小功率三极管真的有回差,可以试试9014管10u电容,加两个电阻,EC反接B不用,电源12V以上测试;

你这个弛张振荡器频率不高耶     能不能试试出一个100MHz的

网友:
头像撞衫了,顺便mark一下,有时间细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弛张振荡器频率不高耶     能不能试试出一个100MHz的

我自己试过,好像几十K就不错了,应该和三极管有关,你自己试试看

网友:
非常值得参考

网友:
开眼界了,真没见过这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经验证贴片的三极管 和29楼的特性不一样, 请网友也验证一下。

网友(2015-08-26):
未完待高手续

网友:
三极管做稳压管,相当于两个稳压管反向串联,比用实际的稳压管的的好处是结电容小,动作速度快

网友:
利用三极管做稳压管,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