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为应用程序选择底层硬件

楼主(2010-07-21):
我的电脑有两个网卡。 无线网卡连到了局域网路由器,另一个网卡连到了外网。

我想再打开IE的时候选择集成网卡,再打开飞鸽等软件的时候选择无线网卡,请问这样可以实现么?

网友:
原来装代理服务器的时候装过双网卡  那是在代理服务器软件里设置的

其他软件没见过有类似设置

听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