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RF24L01多点接收数据的配置,单对单弄出来了,俩发射就不会弄了,两路数据冲突不知道

楼主(2010-07-21):
求助nRF24L01多点接收数据的配置,单对单弄出来了,俩发射就不会弄了,两路数据冲突不知道怎样区分数据,请前辈指教

网友:
需要加通许协议来控制,我最近也在做这个,不过是低级的协议,所有设备都跑一个信道,然后通过数据来区分目标和来源,效率非常低,不过简单的传输还是可以满足要求的,目前还没调试 CS和CC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头 我通过状态字实现了2个通道的通信,不过开3、4通道时3、4通道没有数据 不知道是不是地址没写进去还是其他原因。
现在已经4个通道全部改为统一地址,就像您说讲的那样通过发送的数据来区分,已经成功了,不过我认为这个不是长久解决的最佳办法,片子应该可以通过正规途径整出来的。继续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