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4做同步整流的驱动时,高端电压总是升不上去(ir2104的用法)请教!

楼主(2010-07-21):
在做ir2104驱动场管时,ir2104的高端总是输出低于4V

接上场管 (原文件名:未命名1.jpg)

不接场馆 (原文件名:未命名2.jpg)

两个的高端输出都是那样 不到4v,电源15v,sd端加的5v电压

网友:
电容多大呀?

楼主:
前面47u,后面用过10u和1u钽电容

网友:
同楼上,自举电容取多大?

网友:
唉,不好意思电脑卡了。就算帮LZ顶了

网友:
看你频率多大了,10K以上用104

楼主:
饿 我试试

楼主:
输出 vs与HO的电压差只有3.2v

网友:
我刚做过,用的是105的陶瓷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刚试过105的钽电容,还是不行。始终是自举电压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出来了

参数如何?使帖子完美。

网友:
自举电容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容量大,ESR适当小,最好。这东西就是等效一个电压源。

附加:
- 容量大,ESR小的自举电容,对自举二极管和芯片电源回路会有冲击电流。但是ESR小,容量大,等效压源更理想,顶管有利于顶管快速开通。
- 顶管导通时间不可过长。否则自举电容能量用光,顶管会退出饱和。【或者因自举电容电压不足,芯片保护性关断顶管。】
- 底管在一定的时间周期内,一定要有足够长的导通时间,否则自举电容没时间获得能量。

故,自举电容的容量,和你管子的开关周期等因素,都有相关性。大容量有大容量的好处。

楼主:
参数还是一个样 用的还是1uf的自举电容

网友(2010-08-31):
回复 网友B:

请问,之前上不去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2010-10-23):
回复 网友C: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检测高端自举的输出电压必须带负载测量,否则测量出来的都会显示驱动自举电压不足,让人产生是自举电容选择容量太小的错觉。

网友:
必须接上负载,因为没有地方放电,电容就会饱和,导致驱动失败,接上负载就好了,我遇到很多次,总结的经验。要是没有下管,更加要接负载啦,要不然根本就不会有效果...

楼主(2011-04-28):
是 负载的问题 必须带负载

网友(2012-12-13):
有没有人碰到IR2104偶尔会失效的情况?
输入IN和SD都是15V,Vcc是15V,自举电容电压大概14V,顶管竟然没有输出。自举电容用的105陶瓷贴片电容。一般情况下是能正常工作的,但偶然会出现顶管无输出的情况,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