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NI Multisim怎么制作库中没有的元件??

楼主(2010-07-21):
自己可以在NI Multisim建模元件吗???

楼主:
在网上找不到相关的SPICE文件
在哪个网站可以下呀!请知道的坛友告知!!谢谢

网友:
一般都去官网下载,但是没每次找到spice文件但是就没有添加成功过。

网友:
器件的官网下载,
不行也可以直接改器件,比如使用vitural(虚拟)的器件,就可以手动改,先点属性,然后点edit mode,然后把器件网站上的speic文件打开,复制其中
××××level ××××
+×××××××××××
+×××××××××××....
直到level这个词下连续紧随的最后个加号,替换掉模型括号内的类容。
比如
+(LEVEL=1 IS=1e-32
+VTO=-1.07764 LAMBDA=0 KP=22.2242
+CGSO=9.13101e-06 CGDO=8.25329e-07
+ )
每行都得有个加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