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串口示波器——准备用于监测kalman滤波效果

楼主(2010-07-21):
最近在做kalman滤波(融合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的实验,想寻找一串口示波器采集加速度核算角度、陀螺仪积分角度,以及滤波后的最优角度后以图形方式显示,从而判断滤波效果。

现在在网上找到一款比较合适的,但不会使用,有用过的谈谈经验,只要是数据发送格式,自己试了半天都不能显示波形,在此谢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编一个上位机吧 还直观 花不了多少时间

楼主:
琢磨了几天,终于显示出波形了,需要对传递的数据流加入crc算法,示波器需要校验数据流正确后才产生波形,感觉不错。

校验代码——

void CRC16(unsigned char *Array, unsigned char *Rcvbuf,unsigned int Len)
{
unsigned int  IX,IY,CRC;
CRC=0xFFFF;//set all 1

if (Len<=0)
  CRC = 0;
else
{
  Len--;
  for (IX=0;IX<=Len;IX++)
   {
    CRC=CRC^(unsigned int)(Array[IX]);
    for(IY=0;IY<=7;IY++)
    if ((CRC&1)!=0) CRC=(CRC>>1)^0xA001;
    else CRC=CRC>>1;    //

   }
}
Rcvbuf[0] = (CRC & 0xff00)>>8;//高位置
Rcvbuf[1] = (CRC & 0x00ff);  //低位置
}

以下是图示——

网友:
LZ  最近也在做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但无奈数学功底太差 看卡尔曼半天没看懂 你做出来 能不能教教我啊 我的邮箱是kaesi0@qq.com

网友:
LZ 我也在弄这个 也想要份资料  邮箱 a403154812@163.com

网友(2010-08-28):
这个软件需要注册,没注册有很多限制的。

网友A(2010-11-26):
http://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14133&bbs_page_no=1&bbs_id=1025

这里有我用C#写的

网友(2011-11-11):
非常好,回来试试。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您好:这卡尔曼滤波中用的是浮点运算   怎么将浮点转为char型呢?

网友(2011-12-24):
标记一下,最近在做这个

网友:
那个“save for matlab analysis”选项导出的是.mdt格式的文件,matlab貌似打不开这种文件啊……>_<

.mdt格式的文件怎么用呢?拿什么打开呢?能否转成其他格式呢?

我想把数据最终转到matlab工作空间中,大家帮忙出出主意呗???~

网友(2013-01-10):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 ...

浮点转CHAR你是如何处理的?请教一下,谢谢。我改了半天,程序也对了,就是不显示波形……

网友:
这个Visual Scope终于有波形显示了,调试起来方便多了。感谢坛子里面的资料,待我整理完了上传一个供后来者参考。

网友(2013-05-16):
引用 网友A:
http://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14133&bbs_page_no=1&bbs_id=1025

这里有我用C#写的 ...

你好,链接方便重新发一次吗?原来那个没用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