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实现时钟与放向信号转成正交编码输出信号

楼主(2010-07-21):
如附件图示,将输入信号ENC及方向DIR信号,分解成一个相关90度的ENA与ENB信号。

楼主:
我写的程序,仿真出来功能不对。
module qep2 (
        dir ,
        ENC ,
        ENA ,
        ENB
) ;

input dir ;
input ENC ;
output ENA ,ENB ;

reg ena_i_ahead;
reg ena_i_behind;
reg enb_i_ahead;
reg enb_i_behind;

initial
begin
    ena_i_ahead = 1'b0;
    ena_i_behind = 1'b0;
    enb_i_ahead = 1'b0;
    enb_i_behind = 1'b0;
end

always @(posedge ENC)
begin
    if (dir)
        begin
            enb_i_ahead <= ~enb_i_ahead;
        end
    else
        begin
            ena_i_ahead <= ~ena_i_ahead;
        end
end

always @(negedge ENC)
begin
    if (dir)
        begin
            ena_i_behind <= ~ena_i_behind;
        end
    else
        begin
            enb_i_behind <= ~enb_i_behind;
        end
end

assign ENA = (dir == 1'b0) ? ena_i_ahead : ena_i_behind ;
assign ENB = (dir == 1'b0) ? enb_i_behind : enb_i_ahead ;

endmodule

楼主:
如附件示,当dir在时钟ENC的高电平或低电平时发生变化,功能不正常。

网友:
将CLK加快 正交输出周期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