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平衡充坏了,要再买,各位能推荐一个吗?

楼主(2010-07-21):
能充,2S,3S,4S的,最大充电池流要2A以上,不能太贵哦。

网友:
这个比较实惠,应该是两百左右吧!

网友:
我在用这个。

楼主:
淘了个iMAX B6 山寨版,不要电源适配器,只要RMB132

网友:
可以的话,吧山寨的使用报告汇报一下

网友:
充电器最好有放电功能,电池长期不用要放电保存。不然容易大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