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M300模块采用GPRS方式用IP连接和服务器通信问题

楼主(2010-07-21):
SIM300模块采用GPRS方式用IP连接和服务器通信,单片机程序单独发送时能够发送数据到服务器,单片机单独接收时也能接收到来自服务器的信息,但把两者结合到一起时 为什么就不行了呢? 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是不是就不能接收数据了啊,发射和接收是不是必须分时复用啊?怎么才能解决实时的进行数据的收发呢? 希望好心人帮助!谢谢!

网友:
SIM300还没有强大到在一个TCP连接上同时进行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楼主:
但我想通过服务器给GPRS产品修改服务器IP 怎么办?这是一个和GPS一起 的定位产品需要不断的给服务器上传数据,当服务器更换后,需要修改IP地址  怎么办呢?

网友:
串口的收发本来就是两根线,全双工工作时无所谓分时复用。模块在和基站通信时也是有接收发送缓冲区的,串口收发仅仅是和这些缓冲区打交道。

楼主:
在线急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发送指令AT+CIPSTATUS 成功返回OK  但参考别的程序为什么这样验证(程序是正确的)啊:
if(ptr1_at[receive_count-5]==0x0d&&ptr1_at[receive_count-4]==0x0a&&ptr1_at[receive_count-3]=='8'
                           &&ptr1_at[receive_count-2]==0x0d&&ptr1_at[receive_count-1]==0x0a )
      {
             return(1) ;                                      //如果在网不用连接
      }

为什么要==‘8’?

楼主:
再次等待!

网友:
回复 网友A:
---------------------------------------------------------------------
我认为串口虽然是2根线,可是就拿单片机来说,它是一个CPU,是不可能同时又发又收的啊,同一时刻要不是收数据要不是发数据,是不可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全双工的,个人看法  不对之处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