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20的JTAG下载电路的RST引脚的电容为多大?

楼主(2010-07-21):
C8051F320的JTAG下载电路的RST引脚的电容为多大?我做了一个C8051F320的最小系统,是JTAG下载,用的是新华龙的下载器,可是下载器识别不了单片机,不能connect

C8051F320的JTAG电路 (原文件名:C8051F.jpg)

楼主:
哪位大虾知道啊,多谢指导!

网友:
10K--100K这两种我都用过,都可以,用在低功耗的产品上我用的是100K,可以减小一点点电流。

楼主:
你帮我看下那个JTAG的RST引脚的电容是不是要求很严格啊?

网友:
我一般都用22UF的极性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