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开关电源 高频变压器的设计 ? 使用哪种磁芯 按经验呢 还是 计算出来的

楼主(2010-07-21):
今天看了一下午公式,最后算出来 原边匝数竟然是  759。

用PI Expert 算出来的 是 74.

请教 下高手们,一般是怎么选择高频变压器的磁芯的?(╯▽╰)

传一个计算 开关电源参数的文档 ,高手看下怎么样?

网友:
磁芯可以计算出来,但大部分情况下是凭经验的.

其他的主要是靠计算,然后做一些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磁芯可以计算出来,但大部分情况下是凭经验的.
其他的主要是靠计算,然后做一些调整.

楼上能讲一下 是怎么计算 磁芯的吗?谢谢

网友:
先选磁芯,在计算匝数比,一般高频铁氧体磁芯在小功率开关稳压电源中 可以直接使用,能满足要求

网友:
具体的匝数,有时是通过实验得出来的,与脉冲变压工艺有很大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的匝数,有时是通过实验得出来的,与脉冲变压工艺有很大关系,

3Q

网友(2012-11-23):
马上要下班了。明天用你的公式计算一下下,验证验证!

网友(2013-09-26):
变压器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