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125的【笔记本二代并口卡Express并口卡(物理地址) Express转并口952芯片】

楼主(2010-07-21):
有谁用过¥125的【笔记本二代并口卡  Express并口卡(物理地址) Express转并口952芯片】 没有?到底能不不能用来搞开发?
不知道并口地址是多少? 是否可以设置更改并口地址! 用过的话请上图看看端口设置。
如果可以的话建议搞成 双串口+ 并口的!!

我到淘宝网上搜到的 附地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715189238

一下是产品介绍

产品特点

  兼容EXPRESS CardBus 插槽
  支持热插拔和即插即用
  支持IEEE1284标准规格
  支持SPP,NORMAL,BI-Directional,兼容PS/2模式
   即插即用,具有自动识别功能。
  适合笔记本计算机移动方便特性使用
  图形化界面易于参数编程

◆应用领域:

并口应用

用于ARM等嵌入式系统的仿真:

ARM 简易 JTAG 下载线 (wiggler 和 SDT 下载线 ) ; Multi-ICE 原版 ARM 仿真器。

用于可编程逻辑器件的设计与仿真:

Altera 下载、 Xilinx 下载、 Lattic 下载。

用于单片机的下载与仿真:

凌阳单片机的 JTAG 下载; MSP430 下载。

用于各种单片机仿真器:

insight,义隆等单片机仿真器。

西尔特等并口编程器。

并行接入多种品牌硬件加密狗 如:飞天,彩虹,safenet,HASP等多种加密狗

1、Compliant with new Express Card 34/54 interface

2、Support Parallel port (DB26; DB25 by cable)

3、Supports XP, VISTA

楼主:
自己顶下
最近一直在研究转并口 发现USB转并口根本不适合来搞开发 因为手中有MEGA8
所以试用了下USB2LPT MEGA8 版本的 结果发现速度奇慢无比
还有一个版本的是用 CY7C68013A-56LFXC  USB2LPT –[CY7C68013A-56LFXC] Cloning instructions for Release 1.7
听说速度较快,没有芯片 没测试,有芯片的帮忙测试下希望有好消息出现
附我搜集的资料

网站是 :http://www-user.tu-chemnitz.de/~heha/bastelecke/Rund%20um%20den%20PC/USB2LPT/index.html.en
各种版本的 USB转并口 都有!

USB2LPT –[AVRUSB-MEGA8] Cloning instructions for Release 1.5
USB2LPT –[AVRUSB-MEGA8] Cloning instructions for Release 1.6
USB2LPT –[CY7C68013A-56LFXC] Cloning instructions for Release 1.7

V1.6 的电路图 AVRUSB-MEGA8 (原文件名:ul-16-SCH.gif)

v1.7 的电路图 CY7C68013A-56LFXC + 24c16 eeprom (原文件名:ul-17-sch.gif)

开源-USB转并口 [AVTUSB-MEGA8 ] [CY7C68013A-56LFXC] 资料汇总ourdev_569769.rar(文件大小:8.01M) (原文件名:开源-USB转并口 [AVTUSB-MEGA8 ][CY7C68013A-56LFXC] 资料汇总.rar)

网友:
支持模式有点少,应该要支持标准并行(SPP,BI-Directional,EPP,ECP)模式否则买了不实用。呵呵 这个买125元好象有点太便宜了

网友:
LZ用的怎么样,我也想买一个

楼主:
我还没买,准备买笔记本,需要用到并口,所以最近一直在研究,哪种方案可行又便宜。
期待高人推荐一款笔记本用的用来搞开发 如JTAG 并口编程器等 转并口方案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用,如果能下载FPGA的话我倒是想买

网友(2011-07-01):
楼上的并口转换卡能稳定驱动雕刻机就好了!相信有雕刻机和笔记本的都会买一块的!呵呵!

网友:
我觉得还不如买一个笔记本底座好用~~~功能又多

网友:
我用笔记本底座连接雕刻机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