袖珍示波器DS203设计思路讨论-----有奖活动

楼主(2010-07-21):
袖珍示波器DS203的产品设计正在进行中,以下许多的参数指标尚未最后确定,欢迎大家多提意见,多砸砖头。

关于袖珍示波器DS203总体设计考虑
DS203在总体设计中还是考虑以“袖珍”为特色,坚持走“低耗电”、“小体积”、“软件易更新”、“DIY”的技术路线。在综合价格、尺寸、性能等等因素之后,选用3”的240×400宽屏彩色TFT液晶屏,STM32为主控MCU,用FPGA来实现对外接ADC的控制管理和数据缓存。同时为了减小体积以及便于DIY手工焊接,MCU和FPGA均选用了QFP100的封装,ADC选用QFP48封装。
为了满足具有一定技术功底的人士DIY的要求,  在计划推出两个版本,⑴采样频率为1M+1M的“体验版”、⑵采样频率为36M+36M的“标准版”,两种版本采用相同的PCB板,购买了“体验版”的用户,可以随时自行添加少许ADC、FPGA等少量“补品”元件后,DIY升级成“标准版”。
“体验版”和“标准版”均配上为之专门设计的精美外壳,以提高产品的实用性。如果该产品推出顺利的话,还计划陆续推出各种实用升级配件(高档机壳、支架、腕带、电池、外套、探头等等)。
机壳上有电池盖,电池采用带插头的可更换式锂电池,机内自带充电电路,通过外接USB连线充电。也可以将电池放到机外充电器上充电。
“体验版”的销售对象主要面向有一定动手能力和技术水平的玩家,销售方式以CKD、SKD为主。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售后服务以高层次的网上咨询指导+成本价供应零配件为主。将所有预计的保修及技术服务费用先期返还给购买者,努力降低销售成本,以期实现较低的售价。
“标准版”的销售对象主要是面对那些对品牌仪器使用较有信心的,将该机直接当成仪器使用的用户。销售方式为只售卖整机,并努力提供较为完善的售后保修服务。
  DS203袖珍示波器的硬件电路图、PCB板装配图、以及应用层软件将实行开源,机上的所有零配件包括机壳也打算无限制供应。

求教:尝试这样的方式是否合适?还有别的高招吗?

关于DS203的采样频率、模拟带宽以及采样深度
大家都知道,高速的ADC、FIFO RAM、FPGA以及运算放大器等,都是比较耗电的,同时也价格不菲。在权衡利弊之下,我们选取了36M+36M的采样频率,采用AD9288-40的ADC芯片,单通道的最大采样频率达到了72M。FIFO RAM采用了一款最高工作频率>200MHz的低功耗FPGA来实现。在36M+36M的工作频率下,耗电<20mA。DIY用户可以选用AD9288-80以上的ADC,或者将AD9288-40超频,实现72M+72M的采样频率,这样单通道的最大采样频率可达144M。
为了方便和满足DIY及超频的需求,在电路功耗以及采购成本增加不多的情况下,模拟通道电路采用了单位增益>150MHz的运算放大器,因此实际的模拟带宽有望做到30MHz以上。
由于满足低功耗、低价位、QFP封装等条件的FPGA中,存储容量都不大,因此DS203的采样深度目前为多通道的情况下每通道4096点,单通道工作的情况下,为8192点。

求教:请大家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及环境,给出一点意见。

关于DS203的模拟通道以及数字通道的配置
考虑到在实际应用中,两个模拟通道往往不够用,还需要额外增加一个外触发输入通道,因此增加了两个数字输入通道,不但可以作为外触发信号的输入,同时也可以显示出其波形。(如果不是考虑到MCU的工作量、屏幕排列和外壳接线等等问题,数字输入通道还可以增加许多个)。
作为 “双踪四线”示波器,为了方便使用,通过内部编程切换,在4个显示轨迹上实现了对任意A、B、C、D四个输入信号以及简单运算组合(A+B、A-B、C&D、C|D)的显示。而且可以任意显示之前保存在U盘中的最多100个数据文件中的4组波形曲线。
模拟通道的输入量程预计有“20mV、50mV、100mV、200mV、500mV、1V、2V、5V、10V”9档,以及“AC/DC”两种耦合方式。数字通道为纯DC耦合方式,输入范围0~5V,带过电压保护,阀值电平约为1.7V左右,适合直接测量2.5V~5V的CMOS电平及TTL电平。

求教:这样做会不会太复杂了一点?还是按照普通示波器那样,每一个输入通道固定对应一条轨迹好?

关于DS203的水平扫描通道特性
水平扫描通道的时基量程分为“1S、500mS、200mS、100mS、50mS、20mS、10mS、5mS、2mS、1mS、500uS、200uS、100uS、50uS、20uS、10uS、5uS、2uS、1uS、500nS、200nS、100nS、50nS、20nS、10nS、20nS+、10nS+”等27档。其中“20nS+、10nS+”为A、B通道合并交叉采样档。
扫描同步方式为“AUTO:自动、NORM:标准、SINGL:单次、SCAN:慢扫描、NONE:即时扫描”等5种方式。

求教:有没有什么好的提议?

关于DS203的触发通道特性
触发通道的信号来源可以在A、B、C、D四个输入中任意选取,触发电平阀值可调(模拟通道)。每一个触发源(包括模拟和数字)的触发方式都可以选择为“高电平、低电平、上升沿、下降沿、高电平脉宽大于⊿T、高电平脉宽小于⊿T、低电平脉宽大于⊿T、低电平脉宽小于⊿T、”中的一种。理论上最窄的窄脉冲毛刺宽度为体验版<1.2uS、标准版<30nS。

求教:请告知用什么方法或者在那里可以检验该机的捕捉毛刺的能力?

关于DS203的任意信号发生器通道特性
在设计规划中,该通道将有两个信号源,一个路是数字信号源,它可以从10Hz~8MHz按“1-2-5”分档输出占空比为1~99%可调的矩形波信号。另一路是由DAC输出的模拟信号,模拟输出信号的频率可以从10Hz~20KHz按“1-2-5”分档输出,其输出波形种类有“正弦波”、“锯齿波”、“三角波”、“实时显示中任意截取的波形片段”、“用户自定义波形文件”等波形。

求教:这样的输出特性一般够用了吗?有什么好的提议?

关于DS203的测量通道特性
计划在该机的屏幕上预留了11个测量参数显示项,用户可以任意选择四个显示轨迹中的“电压峰峰值Vpp”、“电压平均值Vdc”、“电压有效值RMS”、“电压最大值Max”、“电压最小值Min”、“信号周期Cs”、“信号占空比Ds”、“信号频率Fs”以及“电池电压Vbt”、“屏幕刷新速率FPS”等测量参数显示。

求教:常用的参数还有那些?让我试试看能不能加上去。

关于DS203的U盘文件存取功能
考虑到SD卡在选购时因品质参差不齐所造成的问题较多,DS203上摒弃了SD卡,用EEPROM在主板上自行构建了一个2MB的U盘,由于存取有关的数据文件。在计划中,该机可以保存“实时显示波形的BMP图像文件”、“实时显示波形的DAT数据文件”、“实时显示波形的CSV数据文件”等测量信息文件。同时该机还可以读取“自动升级固件程序HEX文件”、“自动升级FPGA配置文件”、“实时显示波形的DAT数据文件”、“自定义输出波形CSV文件”等。

求教:大家认为还应该增加什么功能?

楼主:
欢迎参加!特设最佳建议奖和“最准砖头奖”
奖项方案1:(这个得要征得 armok 的同意)
最准砖头奖:阿莫淘宝保证金 200.00
最佳建议奖:阿莫淘宝保证金 500.00

奖项方案2:
最准砖头奖:新版袖珍示波器DS203(体验版)   1套
最佳建议奖:新版袖珍示波器DS203(标准版)   1套
注:(在第一批产品的时候送出)

网友:
有点搞自我推销的感觉!纯粹感觉而已!

网友:
屏幕不能用有山寨机图标那种的! 技术我不懂!

网友:
关键的存储深度都不说---------------我这条应当能得最佳砖头奖

网友:
复【4楼】 888888888888:
关键的存储深度都不说---------------我这条应当能得最佳砖头奖

--------------------------------------------------------------------------------------

上面提到过存储深度:
由于满足低功耗、低价位、QFP封装等条件的FPGA中,存储容量都不大,因此DS203的采样深度目前为多通道的情况下每通道4096点,单通道工作的情况下,为8192点。

可惜呀!砸砖头前没看准。再瞄瞄看,争取砸它一个响!呵呵!

网友:
标准版也准备散件套件,毕竟有一定动手能力和技术水平的玩家也希望有好的性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4楼】 888888888888:
关键的存储深度都不说---------------我这条应当能得最佳砖头奖
--------------------------------------------------------------------------------------
上面提到过存储深度:
由于满足低功耗、低价位、qfp封装等条件的fpga中,存储容量都不大,因此ds203的采样深度目前为多通道的情况下每通道4096点,单通道工作的情况下,为8192点。
可惜呀!砸砖头前没看准。再瞄瞄看,争取砸它一个响!呵呵!

确实没细看,再来一砖,存储深度太小

网友:
复【7楼】 888888888888:
确实没细看,再来一砖,存储深度太小
------------------------------------------------------

如果换用外接高速64KB×2的FIFO,代价为:功耗大约是原方案的180%,整机成本大约是原方案的130%,整机厚度可能是原方案的120%,你认为是否划算?我很想知道,存储深度、功耗、价格在大家心目中的平衡点。

网友:
“关于DS203的任意信号发生器通道特性 ”
关于这点的模拟信号输出希望能考虑带上“对数扫描”功能,在一定频率范围内按对数作循环扫描。或可用户自定若干个频点逐一手动选择输出。这在DIY音频电路时非常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7楼】 888888888888:
确实没细看,再来一砖,存储深度太小
------------------------------------------------------
如果换用外接高速64kb×2的fifo,代价为:功耗大约是原方案的180%,整机成本大约是原方案的130%,整机厚度可能是原方案的120%,你认为是否划算?我很想知道,存储深度、功耗、价格在大家心目中的平衡点。

SRAM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7楼】 888888888888:
确实没细看,再来一砖,存储深度太小
------------------------------------------------------
如果换用外接高速64kb×2的fifo,代价为:功耗大约是原方案的180%,整机成本大约是原方案的130%,整机厚度可能是原方案的120%,你认为是否划算?我很想知道,存储深度、功耗、价格在大家心目中的平衡点。

请教楼主你的AC/DC耦合是怎么弄的?  我没看到继电器之类的东西

网友:
加一个控制频率输出,可以在震动测试中 实现频响扫描,在不同频率下 测试加速度传感器的输出灵敏度 这个功能很有用的

这个砖应该是最佳的 功能强大了很多。且不会增加做多大难度。

网友:
复【7楼】 888888888888
SRAM就行

------------------------------------------------
请问64KB×16bits,10nS级别的SRAM,有什么型号可以推荐?费电吗?目前的市场价格大约是多少?

复【11楼】 migzan
请教楼主你的AC/DC耦合是怎么弄的?  我没看到继电器之类的东西

------------------------------------------------
用的是光耦合继电器!

复【9楼】 jxlwy 及【12楼】 knight_avr

“关于DS203的任意信号发生器通道特性 ”
关于这点的模拟信号输出希望能考虑带上“对数扫描”功能,在一定频率范围内按对数作循环扫描。或可用户自定若干个频点逐一手动选择输出。这在DIY音频电路时非常有用。

加一个控制频率输出,可以在震动测试中 实现频响扫描,在不同频率下 测试加速度传感器的输出灵敏度 这个功能很有用的

------------------------------------------------
能再详细描述一下吗?目前有哪些牌子的示波器有此功能,其操作界面是如何设计的?能否给点资料参考一下,我好编程序实现它。

网友:
IS61LV25616 18元左右

网友:
光耦合继电器 如果是MOS FET的话 频带和耐压和隔离度都是问题

网友:
复【16楼】 cqfeiyu

光耦合继电器 如果是MOS FET的话 频带和耐压和隔离度都是问题

------------------------------------------------------

对!所以器件筛选十分苛刻。价格也较高,不过对于双通道袖珍示波器来说,最多1mA×4的光耦合继电器工作电流,比起30mA×4的小型继电器工作电流来说,好得太多了。要不然光是继电器就消耗了120mA电流,。。。。

网友:
考虑干簧继电器。

网友:
复【18楼】 gzhuli 咕唧霖

考虑干簧继电器。

-----------------------------------------------------------

干簧继电器有低耗电及小体积的型号吗?能不能推荐一下?否则两个模拟输入通道总共8个继电器,功耗前面提到过,光是体积就吃不消,我不想看到“袖珍示波器”做成“砖头示波器”或者“袖珍砖头示波器”(估计得穿古代的衣服才能袖珍或怀珍得下)。到那时候,不用怕别人砸砖头,倒是别人怕你把它当砖头砸了。

网友:
看价格,等套件,自己用。

网友:
希望能有两个带按钮的编码器(方便操作)、背光能控制(省电)、FPGA下载口保留、用103ZE(实现FSMC+DMA刷屏,与FPGA交换数据).
至于功能,看自己喜好定制一下就行了,性能能保证现场维修定性分析就够,定量的话还是要正经的仪器来做比较合适。

网友:
“关于DS203的模拟通道以及数字通道的配置”-----多多益善!!!

楼主:
回复 网友B:
is61lv25616 18元左右

这个芯片,我们在对上一版测试时已经用过,由于综合情况考虑,我们没有采用这个芯片。

网友:
不喜欢用按钮 按来按去,能扩展面板,扩展的面板有旋钮等等,就像普通的 就好了,链接方式最好是无线,有线也行。

网友:
加上串口调试助手功能,类似电脑上的串口调试助手。

探头挂在信号线上,屏幕可以显示收到的字符,也可以设定要发送的字节。
触发电平和极性可以选择,已适应TTL,232,485等电平需要。

楼主:
回【21楼】 Paul :
-------------------------------
希望能有两个带按钮的编码器(方便操作)、背光能控制(省电)、FPGA下载口保留、用103ZE(实现FSMC+DMA刷屏,与FPGA交换数据).
至于功能,看自己喜好定制一下就行了,性能能保证现场维修定性分析就够,定量的话还是要正经的仪器来做比较合适。
------------------
1,希望能有两个带按钮的编码器(方便操作)
图片中的编码器都经过对比测试,现在选用的是ALPS多功能操作装置开关SLLB5

2,背光能控制(省电)
已经带有背光控制功能,

3,FPGA下载口保留
利用DS203的U盘文件存取功能,可以“自动升级FPGA配置文件”

4,用103ZE(实现FSMC+DMA刷屏,与FPGA交换数据).
现在采用的是STM32F103VCT6 实现DMA刷屏 刷屏速度约为57/Sec、并且预留了“屏幕刷新速率FPS”等测量参数

网友:
不才,提个小建议,增加个小小的串口,硬件成本体积都增加不大,软件再专门做个切换,单独的串口调试界面,不一定要显示文本,HEX格式也很好了,这样实用性又大大增加了。我自己的想法告诉你了,呵呵

网友:
回贴晚了一步,刚刷新屏幕看到25楼提到了类似的功能,看来还是有需求的,其实刚买你们的第一版时就更你们提过了,现在是又翻出来了

网友:
复【25楼】 health 、【28楼】 livekoko

加上串口调试助手功能,类似电脑上的串口调试助手。

探头挂在信号线上,屏幕可以显示收到的字符,也可以设定要发送的字节。
触发电平和极性可以选择,已适应TTL,232,485等电平需要。

---------------------------------------------------------

搞个232、485、IIC、SPI等的协议分析,这个功能在技术上是不难实现的。难就难在“袖珍”的环境,在较少按键及小尺寸屏幕限制下,将此功能融合进示波器的操作界面中。初步考虑后觉得有三大难点:1.如何方便的设置与修改协议分析的参数(信号类型、相位、波特率等等)。2.如何在测量波形的随时方便的调用协议分析功能(我不想在测量开关电源震荡信号时屏幕上跑出来“@#¥%AA55…&”等字样)。3.如何设定要发送的字节(五笔输入法肯定是不行了,要请楼主“yijian”大大来发明个“一键输入法”来)。

“他山之玉,可以攻石”还是有劳各位大侠提供一点其他便携式仪器在这方面的操作案例,供我们一起研究。

网友:
25楼讲的实际有点像手持逻辑分析仪的概念,但主要的目的还是用来分析串行协议,要的是协议内容,所以感觉其实现手段不是很好---探头挂在信号线上,触发电平和极性可以选择。

我的想法是用这个东东附带了一个协议调试的功能,就用cpu自带的232(232,485都是一样的,有收有发,一个双工,一个半双工)加个驱动用个接口出来就行,这样难点1就没有了;难点2可切换屏幕(方法可以是如按特定功能键超过3S)不是在波形测量时使用该功能(这种情况下并不需要看波形),是一个单独的协议收发显示屏;难点3并不需要在这个小屏上做太多的设置输入(如果要的话可以用触摸屏加软键盘的方式),事先录制好的协议命令通过电脑发送到DS203,然后像SSTCOM的扩展方式那样,一条一条发送即可。整个的目的就是现场的调试不再需要开笔记本了,应该还是很方便的。

至于IIC、SPI主要是被动的接收,调试中波形时序的要求更多些,这里要结合DS203的数字通道,按逻辑分析仪的思路来实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25楼讲的实际有点像手持逻辑分析仪的概念,但主要的目的还是用来分析串行协议,要的是协议内容,所以感觉其实现手段不是很好---探头挂在信号线上,触发电平和极性可以选择。
我的想法是用这个东东附带了一个协议调试的功能,就用cpu自带的232(232,485都是一样的,有收有发,一个双工,一个半双工)加个驱动用个接口出来就行,这样难点1就没有了;难点2可切换屏幕(方法可以是如按特定功能键超过3s)不是在波形测量时使用该功能(这种情况下并不需要看波形),是一个单独的协议收发显示屏;难点3并不需要在这个小屏上做太多的设置输入(如果要的话可以用触摸屏加软键盘的方式),事先录制好的协议命令通过电脑发送到ds203,然后像......
【楼主位】上提到--(如果不是考虑到MCU的工作量、屏幕排列和外壳接线等等问题,数字输入通道还可以增加许多个)。

要做到手持逻辑分析仪是不难办到的,但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全堆在一块就有点困难了,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不应该把所有功能都放在同一个固件,既然这个东东是带U盘文件“升级固件程序HEX文件”,我们把示波器+数字输入通道,与逻辑分析仪+波形显示分为两个不同的固件,在使用前更新一下固件就行了,这样的思路就会宽阔些。
应用程序是开源的,软件工程师可以做出不同用途的固件,例如:带游标的FFT分析仪,非线性坐标的纹波分析仪,特殊信号发生器等。。

网友:
楼主,我是来拍砖的!主要是拍你的标准版。

这个袖珍的小波千万不要去比性能。认认真真的把体验版做好,功能做全就是一个成功产品了。

体验版:
好好利用STM32的ADC和DAC以及IO口,做一个集高精度示波仪(12BIT才是强项,可以加入RMS测量,低端万用表都不具有此功能),波形发生器(用U盘功能下载波形),逻辑分析仪(STM32的IO口完全可以很容易做到这个吧)为一体的低成本的袖珍仪器。

根本没有必要去搞那个36M+36M的版本,不上不下的东西最累的。

网友:
串行协议分析没有什么难度完全可以实现,只是才4k采样点没有实现的价值。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喜欢用按钮 按来按去,能扩展面板,扩展的面板有旋钮等等,就像普通的 就好了,链接方式最好是无线,有线也行。

这个意见要讨论一下,个人意见觉得不错。
kv2004和各位是否能再详细描述一下具体的,包括哪些按键要常用、那些按键要单独功能,哪些是要编码器或多功能按钮的。。

网友:
复【33楼】 Paul

串行协议分析没有什么难度完全可以实现,只是才4k采样点没有实现的价值。

-------------------------------------------------------------------------

如果只是测量测量数字信号的话,可以做到80K个采样点。不过感觉这样也不过就是一款鸡肋逻辑分析仪!倒不如利用DS203的总体思路,重新设计硬件电路,做一款“袖珍逻辑分析仪”,那样的话,20~30M的采样深度也不算太困难。

设计一个“万能”的产品是非常困难的!在一个奥运冠军拿到金牌前,也许有不少的师兄弟早已经荣获残疾证了!记得有一位搞工业设计的老师跟我提到过一个笑话:某资深服装设计师接到了一项设计任务,顾客要求他设计一套“四季通用”、“前后通用”、“男女通用”、“老少通用”、“上下通用”、“价格便宜”的服装,结果设计出来的只能是一个开了口的麻袋筒。

我想寻找一个“功能”、“体积”、“性能”、“成本”、“利润”、“风险”、“难度”等等因素的平衡点,难哪!希望诸位高贤有以教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体验版:
好好利用STM32的ADC和DAC以及IO口,做一个集高精度示波仪(12BIT才是强项,可以加入RMS测量,低端万用表都不具有此功能),波形发生器(用U盘功能下载波形),逻辑分析仪(STM32的IO口完全可以很容易做到这个吧)为一体的低成本的袖珍仪器。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喜欢用按钮 按来按去,能扩展面板,扩展的面板有旋钮等等,就像普通的 就好了,链接方式最好是无线,有线也行。

做一个简单的市场调查:你愿意花多少价钱买一个满足你操作要求的扩展键盘/面板,技术层面(什么飞梭、蓝牙等)不用考虑,我通盘考虑增加该功能的可行性。持有kv2004同样想法的大大请冒个泡,我想了解一下市场需求。谢谢了!

网友:
面板如果做得像市面上买到的示波器那样,估计会增加很多成本,做的让人用起来觉得很顺手,模具可能要下不少功夫。是我的话,不希望会比本身多出25%的价格,但恐怕,成本上再多出一两倍,也不一定很满意。

工业上很多设备都有一个“手控盒”,包含常用的功能,并不是所有的功能,确实能在使用中提供方便;笔记本电脑的扩展底座,也提供另一条思路--扩展功能。

我希望,留出一个接口(希望这个接口不会给设计工作带来很多麻烦--时间的拖延等等),提供这个接口的详细说明,然后让DIYer来实现更复杂多样的功能。而设计者,只是样板式的提供两三个旋钮:时间和量程,和几个按键:自动....(不用做得太好,“赠品”“范例”型式)

网友:
做个触摸屏的,就和iphone差不多,就一个home和一个power就非常满意啦,价格嘛,我不介意的,嘎嘎

网友:
试一下模拟开光

网友:
回复 网友E:
做个触摸屏的,就和iphone差不多,就一个home和一个power就非常满意啦,价格嘛,我不介意的,嘎嘎

支持,跟我想的一样

网友:
复【39楼】 roy2002、【41楼】 psl_87

做个触摸屏的,就和iphone差不多,就一个home和一个power就非常满意啦,价格嘛,我不介意的,嘎嘎

问题是示波器操作项目那么多,显示屏幕又那么小,人的手指头又太粗,在调整设置时如果触摸按键数目多,不仅面积小容易按错,而且会把最重要的被调整设置的波形以及相关参数遮挡掉。如果触摸按键数目少,就会出现多层菜单操作(xx操作请按1、yy操作请按nn次1...等等),我担心操作人用烦了后,会直接把它当砖头砸向我。对此大侠们有没有什么解决之道?

网友:
如果有苹果的那种大插嘴,针都接到fpga上,可能增加附件括展性

网友:
复【11楼】 migzan
请教楼主你的ac/dc耦合是怎么弄的?  我没看到继电器之类的东西
------------------------------------------------
用的是光耦合继电器!

-------------
请问能提供下光耦合继电器的型号吗 ?

网友:
如果是30M模拟带宽的话,模拟开关是不是会比光电耦合器更廉价一些.
不过隔离度可能达不到要求.这一点是我瞎猜的,没有根据

另外,板子上貌似也没有看到衰减.不知道LZ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
回【45楼】 telefunken :
-------------------------
现在采用的光耦合继电器 (off-state leakage current)截止状态漏电电流<1uA(60V),如果实际测试时不满足,我们会换成<0.02uA的,但成本将会提高很多,订货周期与订货量也会受很大的影响。

网友:
复【9楼】 jxlwy 及【12楼】 knight_avr
“关于ds203的任意信号发生器通道特性 ”
关于这点的模拟信号输出希望能考虑带上“对数扫描”功能,在一定频率范围内按对数作循环扫描。或可用户自定若干个频点逐一手动选择输出。这在diy音频电路时非常有用。
加一个控制频率输出,可......

我看到的是HP3563A 一台很老的动态分析仪上面有的
就像九楼说的 按对数频率扫描,
波形幅值一般是±1V 也可以设置不同的幅值,波形为正弦波,你的迷你示波器 输出方波也可以的,需要用的时候后面接一块正弦波电路就可以了,一秒钟更换一个波形 ,也可以设置其扫描时间间隔的

楼主:
回:【47楼】 knight_avr

--------------------------------------
我看到的是hp3563a 一台很老的动态分析仪上面有的
就像九楼说的 按对数频率扫描,
波形幅值一般是±1v 也可以设置不同的幅值,波形为正弦波,你的迷你示波器 输出方波也可以的,需要用的时候后面接一块正弦波电路就可以了,一秒钟更换一个波形 ,也可以设置其扫描时间间隔的
这个可以做到5Hz~20KHz,不用外加正弦波电路,直接模拟出来,但在第一版的固件内暂不提供,或有网友自己写,或在第2版以后再增加,还是花精力把第一版搞好。

网友:
恩 用DAC 模拟正选波是可以的

你的板子什么时候出来? 我将要有一个项目里面有用到其中的一些功能,

网友:
按钮一定要牢固,这个调节的频率要远远大于MP4什么的,
另外,能内部支持某种嵌入式处理脚本语言更好,哪怕象当年的文曲星的basic语言也行

楼主:
回:【50楼】 zhxzhx 一丁
--------------------------------------------
*按钮一定要牢固,这个调节的频率要远远大于MP4什么的,

这个是一定的,

*另外,能内部支持某种嵌入式处理脚本语言更好,哪怕象当年的文曲星的basic语言也行

固件部分分为两部分,

LIB库文件:包括系统的内核、硬件定义和各类函数等,大部分由汇编写成,提供函数调用说明。
APP应用程序:由c编写,这部分全开源,程序内带有明显的注释,方便可以修改与用户改动。

网友:
【51楼】 yijian 一剑
     我的脚本语言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内嵌一个解释型的语言,这样功能的扩展几乎就是无限的了,
如果开源,我将来可能会完成这个功能,

网友:
————————————————————————————————

其实不用过多的在电源功耗上费精力,上次看楼主帖子的时候,我提出用手机电池的方案,现在看直接用带插头的锂电的方法不错。
    既然已经选择了带插头的电池,我想没必要过多的为功耗而思考,外出可以携带配套的大容量电池,在实验室,如果愿意用袖珍示波器,电源应该不成问题。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台仪器,不是MP3等消费形数码产品(感觉楼主是做消费性数码产品的厂商),做仪器要的是准确,要的是高可靠性,其他的功能在花哨,只能还是个玩具。
    楼主提出的几点问题,如果能提高性能的,且不太过多的增加成本(功耗不考虑)和体积的(体积和性能才是这个产品的优势)都应该用上去,
    销售的方式,不过多评价,生存才能发展,但希望能照顾着这么多在帖子里面提出好的建议的兄弟们。

    做仪器和做玩具是不一样的。
    希望楼主能做的越来越好,

网友:
我顶,如果有套件,我可以弄弄。

网友:
精小低耗是大势所趋,做为袖珍示波器的忠实拥蹵者再顶!!!

楼主:
回:【55楼】 liweiliang
---------------------------------------
精小低耗是大势所趋,做为袖珍示波器的忠实拥蹵者再顶!!!

为你这句话,我们会加倍的努力的!

现在已经可以把总耗电控制在 150mA附近,为再降5mA努力。。

网友:
------------------------------------------
其实不用过多的在电源功耗上费精力,上次看楼主帖子的时候,我提出用手机电池的方案,现在看直接用带插头的锂电的方法不错。
    既然已经选择了带插头的电池,我想没必要过多的为功耗而思考,外出可以携带配套的大容量电池,在实验室,如果愿意用袖珍示波器,电源应该不成问题。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台仪器,不是MP3等消费形数码产品(感觉楼主是做消费性数码产品的厂商),做仪器要的是准确,要的是高可靠性,其他的功能在花哨,只能还是个玩具。
    楼主提出的几点问题,如果能提高性能的,且不太过多的增加成本(功耗不考虑)和体积的(体积和性能才是这个产品的优势)都应该用上去,
    销售的方式,不过多评价,生存才能发展,但希望能照顾着这么多在帖子里面提出好的建议的兄弟们。

    做仪器和做玩具是不一样的。
    希望楼主能做的越来越好,

楼主:
回:【57楼】 vermon
-----------------------
很谢谢你的回帖,看的出你是在为这款产品是非常关注的。也是支持我们的,这样我们非常感动!

袖珍示波器的特点是便携,因为功耗是影响体积的一个关键部分,所以,才在功耗上花心思。

在【楼主位】贴出了性能的描述,是否已经满足你的要求?或有什么建议,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建议加入万用表功能,可以测电阻,电压,电流就可以

网友:
1.要么就做一个粗而全的仪器,什么乱七八糟的功能都有,示波器,信号发生器,逻辑分析仪,万用表,等等,这个样的东西出来肯定有市场,一般很难做到全而精,定位只能是全而泛的产品
2.利用使用直流电池,以及体积小的优势,发挥其特点,比如做好小信号测量,做好低噪等,可以打下一片天地,而不是在别家示波器的夹缝中生存,同时做好配套的软件的开发。
3.示波器硬件只能占到60%剩下的40%在于软件,如果从一个使用者的角度出发,软件到要占到60%,操作是否方便,分析功能是否强大,观察是否方便,等等这些问题。
4.TEK的有些示波器直接是触屏的,这个到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可以增加屏幕至3.2,价格上不会增加太多,增加少许触摸功能,但是这样的话对液晶面板,触摸板的要求就高了不少。

综上:我觉得基本的功能能做到很方便才是最重要的,在提高品质上下功夫,在做前端和软件上下功夫,前端上下功夫

网友:
什么时间会有样机?

楼主:
回复 网友F:
---------------------------------
1.要么就做一个粗而全的仪器,什么乱七八糟的功能都有,示波器,信号发生器,逻辑分析仪,万用表,等等,这个样的东西出来肯定有市场,一般很难做到全而精,定位只能是全而泛的产品

老兄,你这是把我往死路里送啊!一个粗而全的仪器,什么乱七八糟的功能都有?那得要做个多拉A梦百宝袋才行。
---------
2.利用使用直流电池,以及体积小的优势,发挥其特点,比如做好小信号测量,做好低噪等,可以打下一片天地,而不是在别家示波器的夹缝中生存,同时做好配套的软件的开发。

可以打下一片天地,而不是在别家示波器的夹缝中生存?一片天地,那是别人的,我们的生存空间只有夹缝!
------
3.示波器硬件只能占到60%剩下的40%在于软件,如果从一个使用者的角度出发,软件到要占到60%,操作是否方便,分析功能是否强大,观察是否方便,等等这些问题。

现在的示波器已经分不清软件和硬件,也不应该分硬件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
------

4.tek的有些示波器直接是触屏的,这个到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可以增加屏幕至3.2,价格上不会增加太多,增加少许触摸功能,但是这样的话对液晶面板,触摸板的要求就高了不少。

尺寸不会增大,因为这个是袖珍示波器。
------
综上:我觉得基本的功能能做到很方便才是最重要的,在提高品质上下功夫,在做前端和软件上下功夫,前端上下功夫。

哈哈,我怎么就只看到上下功夫这几个字呢。

说笑,别介意,还是得谢谢你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还没有开始评奖么?

网友:
建议加入万用表功能,可以测电阻,电压,电流就可以 =说得好如果有我一定买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F:
---------------------------------
1.要么就做一个粗而全的仪器,什么乱七八糟的功能都有,示波器,信号发生器,逻辑分析仪,万用表,等等,这个样的东西出来肯定有市场,一般很难做到全而精,定位只能是全而泛的产品
老兄,你这是把我往死路里送啊!一个粗而全的仪器,什么乱七八糟的功能都有?那得要做个多拉a梦百宝袋才行。
---------
2.利用使用直流电池,以及体积小的优势,发挥其特点,比如做好小信号测量,做好低噪等,可以打下一片天地,而不是在别家示波器的夹缝中生存,同时做好配套的软件的开发。
可以打下一片天地,而不是在别家示波器的夹缝中生存?一片天地,那是别人的,我们的生存空间只有夹缝!
------
3.示波器硬件只能占到60%剩下的40%在于软件,如果从一个使用者的角度出发,软件到要占到60%,操作是否方便,......

以上建议,可能是说的梦话,无参考价值,见谅!
东西出了的话,我买个初级版的

楼主:
【65楼】 vermon
------------------------

,,,,,,以上建议,可能是说的梦话,无参考价值,见谅!

非也非也,并非是梦话。只是各人意见不同,各自表白自己的见解而尔,但还是相互尊重的。

网友:
真的好久了,什么时候开始接受套件预定啊!呵呵,还有除了试用版和标准版会不会出一个豪华版的???

网友:
stm32的cpu? 很火啊 可能203都要出来了。  弄个手机的触摸屏幕。用笔点。
stm32的io全部从侧面开口接出? 可以自己干了。。。 cpu加一块? 用1mflash和96k的?

网友:
楼主最近有没有新的进展了,我们都等着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还没有这么快,还要改pcb。这个急不来。慢工出细活!

网友:
建议预留外接电源接口并且预留更高采样率的AD芯片,这个我们可以自行升级到100M或更高,呵呵!

网友:
来学习了!
"关于DS203的模拟通道以及数字通道的配置"为什么不带上正负信号输入啊?

网友:
复【72楼】 wkgwpr:
"关于DS203的模拟通道以及数字通道的配置"为什么不带上正负信号输入啊?
-------------------------------------------------------------------
DS203的模拟通道当然可以接受正负信号输入啦!仅仅是数字通道接受0~3/5V的CMOS/TTL输入。

网友:
坐等成品出来,呵呵

网友:
楼主现在做到那个程度了,放点风出来啊。建议加上逻辑分析功能,同时预留更高采样率的芯片。

网友:
我想要串口直接把测量的波形(数值)给出来。不要象以前用软件转来转去的,而且还是图片,太困惑了。

网友:
还有嘛,
1、引出键盘接口,方便自接大键盘。
2、最好把探头匹配的电容做成可调形式的,原来1版的需要拆开机器,焊下旧的,焊上新的,不合适再换,挺麻烦,挺痛苦。

网友:
如有可能,最好配个外接的探头转换,可以接其它标准的探头。
原来1版的探头的地线也实在是太短了,测量大一点的电路板就不好搞

网友:
最好有恢复上次设置功能,会方便得多,探头的地线有0.5M长吗??太短不好接地

网友(2010-08-21):
FPGA是哪家公司的?有没有试过SiliconBlue的?

网友:
可否以增值方式加上 PC 連接軟件, 作為 USB 式示波器?

网友:
可否以配件形式加上架子, 可作桌上示波器?

网友:
加点PDA的功能最好咯,比如说电话本,录音笔之类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加点pda的功能最好咯,比如说电话本,录音笔之类的功能

想法是好的。但我不知道如何加进去,你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最好还能拍照、摄像、剃须、修脚......

网友:
【80楼】 szwzxnet  FPGA是哪家公司的?有没有试过SiliconBlue的?

-----------------------------------------------------------------
复:是用SiliconBlue的,功耗超小!

【85楼】 Paul   最好还能拍照、摄像、剃须、修脚......

-----------------------------------------------------------------

复:超有创意!要是加上按摩、震动... 呵呵用途可是大大的呀!

网友:
不知道还有没有pin用了?能的话增加个USB模块,对于调试保存文档和发图都有好处 比用相机拍的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知道还有没有pin用了?能的话增加个usb模块,对于调试保存文档和发图都有好处 比用相机拍的合适
已经内置2M USB盘, 可以保存即时的BMP图像文件(屏幕照相)、DAT数据文件(当前页面和全深度)及CSV数据文件(当前页面)等三类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I:
不知道还有没有pin用了?能的话增加个usb模块,对于调试保存文档和发图都有好处 比用相机拍的合适
已经内置2m usb盘, 可以保存即时的bmp图像文件(屏幕照相)、dat数据文件(当前页面和全深度)及csv数据文件(当前页面)等三类文件

但这样还是没法用电脑操作它啊。。。

网友:
原来FPGA用的是iCE65L04

网友:
好象我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网友:
GPS导航不错,加一个功能吧

网友:
呵呵,此帖有意思。。。持续关注,做个标记先。

网友:
有谁获奖了?

网友(2010-09-20):
标注一下

网友:
新版DSO是否支持I2C,SPI 或者UART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