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菜鸟请教关于433M 超小体积收发芯片选型问题,请各位前辈出手,谢谢

楼主(2010-07-21):
接收到好办,并没有太严格的体积限制。
关键是发射端,我今天在网上爬了一圈,也没找到合适的,本来想用nfr9e5,结果发现他要用晶振。好大。

我找到了个3x3mm的433的声表。不晓得有没有类似体积的贴片天线和编码芯片呢?

网友:
晶振有贴片的小封装的。
RF芯片有QFN封装的。
天线有贴片天线。
RF差分输出,单端天线的话,有贴片巴伦。

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在于小量能不能买到。

楼主:
谢谢一楼的,请问能提供几个地址吗?我今天找了一天了,愁死我了。

网友:
参考TI,Atmel无线芯片参考设计用的器件。

尤其TI CC430那个手表,Ch什么什么的EVK,应该对你想要的低功耗,小体积设计有参考价值。

楼主:
谢谢,我的RF水平还停留在2262/2272的年代,现在看东西一头雾水。

网友:
我也在关注
楼主可以试试。
Si10xx无线MCU具有25MHz的8051内核、EZRadioPRO ® sub-GHz RF收发器、最高达64kB的Flash和最高12位的ADC——所有组件集成在5mm×7mm大小的封装内。Si10xx系列产品是业界最高能效的单芯片无线MCU解决方案,常用操作模式下具有最低的电流消耗。

楼主:
谢谢六楼,还是点大。可以不用有MCU内核,关键是不要用晶振,最好用的是声表,因为我找到了3x3mm的声表,呵呵,还再找天线

网友:
2.9*1.6的够小不???联系我

网友:
晶振有2.5X2.0mm的,这种芯片一般都需要晶振吧? 还不能用太差的. 我只用过SI4432,CC1101, 都不需要声表,你要想外加LNA的话可能还有用

楼主:
谢谢楼上,我现在一头雾水ing,我再收集下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