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IOS II中位域使用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0-07-21):
struct  TT
{
alt_u8 a0:1;
alt u8 a1:1;
alt_u8 a7:1;
alt_u8 b0:1;
alt_u8 b1:1;
alt_u8 b7:1;
alt_u8 c0:1;
alt_u8 c1:1;
alt_u8 c7:1;
alt_u8 d0:1;
alt_u8 d1:1;
alt_u8 d7:1;

};
union  TG
{
alt_u64 all;
struct TT data;
}sec;
像我这样使用的话,有没有问题?

或者换句话:
这样说,我想将40位的数据存储起来,然后可以对每一位进行单独的操作,当对整体进行移位操作时,保证定义的40位是连续在一起的,即移位的时候不发生任何错误(例如我的40位数据是:11111111000000001111111100000000,对整体进行左移1位后,必须为11111110000000011111111000000000,不能出错)。想实现这个目的该怎么实现?
我对位域的使用不是很熟,所以
清高手指教!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
急啊!!!!!!!!!!!!!!!!!!!!!!!!!!!!!!!!!!!!!!!!!!!!!!!!!!!!!!!!!!!!!!!!!!!!!!!!!!!!!!!!!!!!!!!!!!!!!!!!!!!!!!!!!!!!!!!!!!!!!!!!!!

网友:
不推荐使用位域,是C语言被扫进旮旯里的东西,可以用位运算符替代

网友:
楼上具体讲一下,怎么用位运算代替呢?我觉得位域很好啊,而且非常灵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够装13。

网友:
装你娘的蛋,你有没有看过用了位域编译出来的玩意是什么垃圾不,有多臃肿你知道不??有没有了解过不同编译器之间对位域处理的区别?写这种高度不可移植的代码, 会给后续的维护带来多大问题你想过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贴出来,给大家看看。再弄个对比的形式,也贴出来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