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个KV3680无刷电机,说是450上用的,450是什么?这个电机是三相无刷么?

楼主(2010-07-21):
拿到个KV3680无刷电机,说是450上用的,450是什么?这个电机是三相无刷么?

网友:
450是最常见的电动直升机,性价最高,配件最好找.以亚托为正宗,众多国产山寨选择.
起飞重量在800克左右.

电直上为450,下为500(装像真壳) (原文件名:07.JP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用这个做过电调吗?
我想用它入手。

网友:
电调买个现成的吧,先看一下成品是怎么工作的哈.
电调是可以设置很多参数的,现在产品比较成熟了.
作电调总是有目标的,你是准备性能超过成品,还是成品的东西符合使用要求了.
个人认为,电调是个相当有难度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