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程序中锁定PLL的一句程序看不懂,请教一下

楼主(2010-07-21):
下图是我抓的ZLG教程里面的例子,其中一句判断PLL是否锁定的语句没看懂,请高手给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在线等啊,高手块出现啊

网友:
你看 PLLSTAT寄存器的第10位是什么含义?

楼主:
多谢,明白了,程序我是粘贴的LPC21**系列的,而我用的是LPC2378,两个芯片的PLLSTAT寄存器规定的不一样,我一直按2378的寄存器看的,所以一直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