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用基准芯片确保基准电压稳定,那么如何确保应变片压力传感器的输入电压稳定?

楼主(2010-07-21):
以前没用实际用过AD采集,这次想琢磨琢磨

我有一个应变片压力传感器,四线电桥的,两线供电,两线出信号,2mV/V

我用变压器 + 7809/7909 + 7805/7905 输出 ±5V 供给传感器,满量程输出20mV

感觉上AD采集电路一般都使用电压基准的芯片,来确保基准电压的稳定准确

那么,怎么确保传感器供电的稳定呢?

即使基准电压准确,但如果传感器输入电压偏移了,导致输出信号偏移了,最后的采样信号不是也偏移了么?

我现在是用 AD620放大,给AD7715采集,AD7715的基准电压我现在是用两个 10K电阻 分压出大约 2.5V

这样的话,如果传感器供电偏移了,这个基准电压也同向的偏移,是不是可以消除一些误差呢?

初学乍练AD,实在是所知甚少,请大家多多指教吧。

网友:
传感器电桥与AD的参考源是同一个能消除这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传感器电桥与ad的参考源是同一个能消除这影响

多谢指教

网友(2014-06-16):
avr书本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