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F4106,希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0-07-21):
准备做一个射频源,用的是ADF4106,VCO使用max275,环路是根据专用的软件计算的,原理图如下(

控制是按Initialization Latch Method,程序按时序写,但不知道为什么锁不住,控制不了。希望高手帮忙找一下原因。
#include<c8051f04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LE=P3^6;
sbit DATA=P3^5;
sbit  CLK=P3^4;
sbit   CE=P3^3;
//void config(void);
unsigned long    R_reg=0x0000c8;
unsigned long    N_reg=0x019459;
unsigned long FUN_reg1=0x9F80d6;
unsigned long FUN_reg0=0x9F80d2;
unsigned long INIT_reg=0x9F80d3;

void config(void)
{
  WDTCN=0X07;//关狗
  WDTCN=0XDE;
  WDTCN=0XAD;
  SFRPAGE=0X0F;
  XBR0=0X04;     //设置交叉开关
  XBR1=0X00;
  XBR2=0X40;
  XBR3=0X00;
  SFRPAGE=0X0F;
  P3MDOUT=0xff;
  SFRPAGE=0X0F;
  CLKSEL=0X00;   //采用内部晶振24.5M,8分频
  OSCXCN=0X00;   //
  OSCICN=0X84;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for(i=2;i>0;i--)
    for(;n>0;n--);
}

void Write_ADF4106(ulong datas)
{
  unsigned char i=0;
  CLK=0;
  LE=0;
  DATA=0;
  for(i=0;i<24;i++)
   {
     CLK=0;
     if((datas&0X800000)==0X800000)DATA=1;
        else DATA=0;
     CLK=1;
     datas =datas<<1;
   }
delay(100);
     LE=1;
}

void main(void)
{
      config();
      Write_ADF4106(INIT_reg);
      Write_ADF4106(FUN_reg0);
      Write_ADF4106(R_reg);
      Write_ADF4106(N_reg);
   while(1);
}

网友:
请把芯片资料贴上来!现在能工作吗

网友:
将低通滤波器的电容接在电阻后面试试,再将电通滤波器输出接载运放正输入端试试。

网友(2010-10-06):
频率太低

网友(2011-08-02):
环路没搭好的话,锁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