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0读出的配置寄存器全是0,各位帮帮忙吧!

楼主(2010-07-21):
CC1100配置后,读配置寄存器时返回值全是0!各位帮帮忙吧!!!

楼主:
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高手,给点指点吧!

网友:
应该在芯片复位操作以后,马上进行寄存器读写测试,这个可以只放在在Debug版本中。
比如向PKTLEN寄存器中写入0xA5,在马上读出PKTLEN寄存器的内容做比较。

基本上是SPI的时序和复位操作时序的问题。SPI时钟不能大于10MHz。

楼主:
谢谢回复,不过我已经解决了!是因为SO的连接线接触不良,换根线以后就读正确了!

网友:
呵呵只要配置正确一般没问题的。射频的焊接也非常重要。焊接影响到模块的整体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