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i9320彩屏如何实现信号快速“滚屏”而不会闪烁?

楼主(2010-07-21):
例如要在200X300(Y-X坐标)界面内实现信号滚屏显示:当信号进来时,X轴0坐标信号移出,其余信号同时跟着左移一列,新信号显示在X轴299坐标上,怎样实现连续快速滚屏显示而不会闪烁。

网友:
帮你顶一下,同问 :d

网友:
1.先在内存中绘好该200*300的图形,之后一次覆盖到显存;
2.删除上次数据的线段,打上新数据的线段.

因为算法比较多,方法2可能不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所以会导致闪烁,CPU速度过慢的话随便怎么都会闪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先在内存中绘好该200*300的图形,之后一次覆盖到显存;
2.删除上次数据的线段,打上新数据的线段.
因为算法比较多,方法2可能不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所以会导致闪烁,cpu速度过慢的话随便怎么都会闪

第二种行,第一种光靠STM32肯定闪,但不知道CPLD或FPGA方式能否不闪

网友:
一般外扩RAM的,都是在ram中虚拟一块屏,所有修改都先在ram中,然后固定时间段,把RAM的值DMA送出去即可,基本不占CPU时间,貌似是这样的
速度快就不会闪,你用STM32,那基本都会有点闪

网友:
4L,我们不会闪,因为我们用FSMC

你是STM32哪个型号,ZE的话你可以在内部RAM先虚拟一个区域先绘好.然后FSMC覆盖

如果GPIO的话那速度太慢了

网友(2011-09-21):
不知道速度多快才不会闪呢?  达到看电影水平24fps?

网友(2012-11-19):
不好意思,想问一下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可否知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