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全波整流后的电流如何计算有效值

楼主(2010-07-22):
如果经整流后的波形为图中的那样,采用什么方式对其AD采样才能计算出有效值?

波形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老办法,均方根

楼主:
如果采样的区间不同肯定算出来的结果不同啊  怎么保证取的是一个周期的数据

网友:
才疏学浅 没明白LZ意思 采样区间 远远小于信号周期 多次采样 然后再处理是这意思吗?

楼主:
如果采集十个数  波峰附近的十个数 和波谷附近的十个数 算出来的结果肯定不同啊  怎么保证取的数据正好是波峰到波谷的 或者正好是一个周期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都能采集数据了,那就可以判定过零点;至于采集多少数,当然是要采集一个周期的值才能计算,对于正弦波,可以采半周的数据来计算

楼主:
是直流啊 不过零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直流啊 不过零啊

你楼主位的图不就有零点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还没有验证,我想信号的频率你应该是知道的吧,假如工频50HZ,整流后变成100HZ即周期为10ms,又假若采样20个点,用20个点来等分这10ms,即0.5ms/点,用定时器,定时500us产生中断AD采样一次,并存储,20个点的数据采集完成以后,可以按照均方根的原理,求得有效值,没有实验,如果楼主实验了,请给出下你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