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F 中断

楼主(2010-07-22):
#include "p33fj128gp708.h"

// External Oscillator
_FOSCSEL(FNOSC_FRC);
_FOSC(FCKSM_CSECMD & OSCIOFNC_OFF  & POSCMD_XT); // Clock Switching is enabled and Fail Safe Clock Monitor is disabled
                                                 // OSC2 Pin Function: OSC2 is ClockOutput
                                                 // Primary Oscillator Mode: XT Crystal
_FWDT(FWDTEN_OFF);                               // Watchdog Timer Enabled/disabled by user software

/* Global Variables and Functions */
void INTx_IO_Init(void);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_INT0Interrupt(void); /*Declare external interrupt ISRs*/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_INT1Interrupt(void);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_INT2Interrupt(void);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_INT3Interrupt(void);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_INT4Interrupt(void);

int main (void)
{

// Configure Oscillator to operate the device at 40Mhz
// Fosc= Fin*M/(N1*N2), Fcy=Fosc/2
// Fosc= 8M*40/(2*2)=80Mhz for 8M input clock
        PLLFBD=38;                                        // M=40
        CLKDIVbits.PLLPOST=0;                // N1=2
        CLKDIVbits.PLLPRE=0;                // N2=2
        OSCTUN=0;                                        // Tune FRC oscillator, if FRC is used

// Disable Watch Dog Timer
    RCONbits.SWDTEN=0;

// Configure the Analog functional pins as digital
        AD1PCFGL=0xFFFF;
        AD1PCFGH=0xFFFF;

// Clock switch to incorporate PLL
        __builtin_write_OSCCONH(0x03);                // Initiate Clock Switch to Primary
                                                                                                    // Oscillator with PLL (NOSC=0b011)
        __builtin_write_OSCCONL(0x01);                // Start clock switching
        while (OSCCONbits.COSC != 0b011);        // Wait for Clock switch to occur

// Wait for PLL to lock
        while(OSCCONbits.LOCK!=1) {};

    TRISD = 0x0000;             /* LEDs on dsPICDEM 1.1 board are connected to RD0-RD3 */
                                /* We will configure Port D to be output so we can use */
                                /* use LEDs as an indicator of the occurrence of external */
                                /* interrupts */

    INTx_IO_Init();             /* Call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External Interrupts */
    while (1);                  /* Loop endlessly...anytime an interrupt occurs */
                                /* the processor will vector to the interrupt and */
                                /* return back to the while(1) loop */
}

void INTx_IO_Init(void)
{
        INTCON2 = 0x001E;       /*Setup INT1, INT2, INT3 & INT4 pins to interupt */
                                /*on falling edge and set up INT0 pin to interupt */
                                /*on rising edge */
        IFS0bits.INT0IF = 0;    /*Reset INT0 interrupt flag */
        IEC0bits.INT0IE = 1;    /*Enable INT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IFS1bits.INT1IF = 0;    /*Reset INT1 interrupt flag */
        IEC1bits.INT1IE = 1;    /*Enable INT1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IFS1bits.INT2IF = 0;    /*Reset INT0 interrupt flag */
        IEC1bits.INT2IE = 1;    /*Enable INT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IFS3bits.INT3IF = 0;    /*Reset INT1 interrupt flag */
        IEC3bits.INT3IE = 1;    /*Enable INT1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IFS3bits.INT4IF = 0;    /*Reset INT1 interrupt flag */
        IEC3bits.INT4IE = 1;    /*Enable INT1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 no_auto_psv)) _INT0Interrupt(void)
{

        IFS0bits.INT0IF = 0;    //Clear the INT0 interrupt flag or else
                                //the CPU will keep vectoring back to the ISR
}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 no_auto_psv)) _INT1Interrupt(void)
{

        LATD=(PORTD ^ 0x01);    //Toggle RD0

        IFS1bits.INT1IF = 0;    //Clear the INT1 interrupt flag or else
                                //the CPU will keep vectoring back to the ISR
}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 no_auto_psv)) _INT2Interrupt(void)
{
        LATD=(PORTD ^ 0x02);    //Toggle RD1
        IFS1bits.INT2IF = 0;    //Clear the INT2 interrupt flag or else
                                //the CPU will keep vectoring back to the ISR
}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 no_auto_psv)) _INT3Interrupt(void)
{
        LATD=(PORTD ^ 0x04);    //Toggle RD2
        IFS3bits.INT3IF = 0;    //Clear the INT3 interrupt flag or else
                                //the CPU will keep vectoring back to the ISR
}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 no_auto_psv)) _INT4Interrupt(void)
{
        LATD=(PORTD ^ 0x08);    //Toggle RD3
        IFS3bits.INT4IF = 0;    //Clear the INT4 interrupt flag or else
                                //the CPU will keep vectoring back to the ISR
}

这个程序不进中断,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啊

网友:
程序运行了?
INTCON2 = 0x001E;              /*Setup INT1, INT2, INT3 & INT4 pins to interupt */
                                /*on falling edge and set up INT0 pin to interupt */
                                /*on rising edge */

上升?下降?中断?

楼主:
INTCON2=0x001E;是设定外部中断有下降沿触发

IECx是控制中断使能的

硬件运行过,MPLAB SIM 仿真过,都不进中断。不知为何

网友:
TRISD = 0x0000;
改成
TRISD = 0xffff;

楼主:
要将RD口设置为输入吗?RD口是用来驱动LED的

网友:
哦? 那你作为INT的口是什么口?我怎么没看到对TRIS的设置?抱歉,我没下载你使用的芯片的文档。 至少作为INT的口应该TRISx该设为输入口
我使用dspic30f4011仿真了你的程序,可以进入中断。

楼主:
INT用的是RA口,dsPIC30F是可以进中断,但是我用dsPIC33fj128gp708,软硬兼施,都不进中断。

现在准备整一个KIT3做一下硬件仿真,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网友:
那你设置Trisa等于0xffff了吗?

楼主:
有试过,但是没有起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外部中断没有什么特殊的设置啊,

TRISX = 0xxxxx;   //外部中断引脚配置位输入。
_INTxEP = 1/0;        // = 1;下降沿中断
_INTxIF        = 0;
_INTxIE        = 1;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no_auto_psv)) _INTxInterrupt(void)
{
        _INTxIF        = 0;
}
没太仔细看你的程序!祝你好运。

网友(2010-08-26):
楼主,p33fj128gp708.h里面并没有void
_INTxInterrupt(void)的信息,请问你做过别的处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