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速度,谢谢,,西门子 cpu224 xp cn DC/DC/DC 输出电路,都用到了什么元件,那个图我看

楼主(2010-07-22):
谢谢,速度,谢谢,,西门子  cpu224 xp cn  DC/DC/DC 输出电路,都用到了什么元件,那个图我看不太明白

输出写着    36V   的哪个部分都是什么元件,帮我分析一下电路结构,也,谢谢!!!!!!!!

我的负载是三个共阳极的 24V供电 继电器怎么连接啊!!!!!!!

万分感谢!!

程序简单的不行,就是不会接线, 愁      死我啦,快快,谢谢各位,十分感谢!!

楼主:
S7-200PLC上有啊。
在右上方,有什么AC/DC/RELAY或DC/DC/DC等等。
第一个是供电电源
第二个是输入端,一般都是晶体管输入,也就是DC
第三个是输出端,DC就是晶体管输出,RELAY就是继电器输出。

在CPU右上方接电源附近AC/DC/RELAY或AC/DC/DC等
最后斜杠后面的字母是RELAY就是继电器输出,是DC就是晶体管输出

官方下载的选型样本上有明确的提示,请看图片。选型样本在官方网站有下载。

看PLC 上的标识,在右上角。AC/DC/RLY标识电源220V,输入点DC24V,输出为继电器输出型。如果是DC/DC/DC标识是DC24V供电,输入点DC24V,输出为晶体管型。

网友:
这是CPU226 CN 的图吧!
我也在找CPU224 XP的图的

网友:
楼主标注的那部分是PLC内部电路,不用去看的!

网友:
楼主圈上的那部分是PLC的内部电路,不用管的!负载如果是共阳的,可以用外部继电器转换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标注的那部分是plc内部电路,不用去看的!

回复 网友B:
楼主圈上的那部分是plc的内部电路,不用管的!负载如果是共阳的,可以用外部继电器转换一下!

服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