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无线3G上网套餐

楼主(2010-07-22):
兄弟们:大家好,怎样选无线3G上网套餐!我的情况是下班能聊聊Q,偶尔看看电影就行,

楼主:
我就不大清楚所以请大家帮我选下!谢谢!

网友:
聊聊qq,一般100M流量以下差不多了,看电影就算了。一个普通影片也要个3,4百M,

网友:
我刚买了联通的wcdma的上网套餐,加设备快1000元了,只能用半年,每个月5G流量

网友:
我的电信3G,电信送25小时,相当于可以免费看13部。

网友:
前几天我才去问的,3G感觉联通宣传轰轰烈烈,实际用电信的比较多,这里以电信来讲,需要先买一个3G的接收设备,最便宜大概260块,贵的就自己问了。电信的套餐100块钱60个小时,那天看有个80个小时的,具体建议你到当地电信看看。
最终我回家安装有线宽带了。

网友:
看一下血的教训:

昨天无线上网卡停机了,打移动人工台被告知欠费500元。

我的包月量是每月15G,超出部分按0.01元每KB收费,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但是移动说用完包月量之前给发短息提示了,这个还真蒙了,买的时候被告知不能接收和发送短息的。接下来详细说说。

1、移动公司说在流量还剩50M的时候有短信提示,在流量用完的时候也有短信提示。后来查看才知道,短信是发到电脑的客户端软件上了,但是接收之后没有任何提示,也就是说,你不特意的去查看短信的话,是不会知道收到短信的。

2、当时我问移动公司,为什么不在我用完15G之后立刻断网呢,移动公司回复说:“是为了保证客户使用的连续性。”下边咱们就分析一下移动是如何保证用户使用的连续性的:

假设我的看视频,网速是1.2Mb/s,相当于150KB/s,就算还有50M流量时移动短息立刻提示了,而且用户也看到了,那么50M用完的时间是50*1024/150=341s=5.68分钟。

如果在6分钟之内没看到短信,就开始收费了。

来看看收费速度吧:超出包月部分,移动按0.01元每KB收费,网速是1.2Mb/s,即150KB/s,每秒钟就是1.5元,一分钟是90元,扣到500停机,时间是5.6分钟。

移动公司为了保证用户使用的连续性就是让用户多用5.6分钟,然后扣掉用户500元。(当然如果只是浏览网页可能会多用一会。)到底移动公司是为了让用户连续的使用还是为了钱,答案显而易见。

不过如果是第一次用超的话,可以给移动打电话,态度强硬点,移动会给你主动取消掉500元的欠款,然后下个月就可以接着用了。但是移动会强制你承认他们的霸王条款是合理的,否则也不会取消这500元。

如果还有幸还没出现过类似情况,那也该注意点了,一分钟90元的上网费不嫌贵你就上吧,嫌贵的话就经常上网查查流量,移动官网可以查,不过需要设置密码,默认是123321(不同地区默认密码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
用电信的 中兴网卡250  其他有便宜的100多没什么牌子的。
资费卡100包60 四个月共390。。
还是网上买卡便宜点

网友:
我两张电信EVDO,都是限时不限量的——只有这种卡才是值得用的,限流量太难控制了。

网友:
还是深圳和广州爽,联通200块包月,不限时不限流量

网友:
这东西信号范围广吗,不要跑稍微郊区一点就没信号了吧。我想深圳、广州应该和杭州差不多吧,稍微有几个人的厂子肯定是在郊外的 。

网友:
想要覆盖面广,那就用电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