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航模舵机过流保护措施?

楼主(2010-07-22):
采用哪种电路能够检测到舵机在卡齿的时候能够及时断开舵机电源?

网友:
电流采样,通过运放控制或者送单片机控制是常规思路吧?

楼主:
像这种情况下用电阻采样会不会损耗较大?或是用电流互感之类的器件比较和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