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3C16建立NIOS II软核,epcs-flash引脚设置后Quartus编译报错,是啥问题?

楼主(2010-07-22):
以前使用EP2C8建立NIOS II软核,epcs-flash引脚不需要设置。

Error: Can't place multiple pin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12 (IOPAD_X0_Y25_N7)
        Info: Pin sdo_from_the_epcs_flash i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12 (IOPAD_X0_Y25_N7)
        Info: Pin ~ALTERA_ASDO_DATA1~ i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12 (IOPAD_X0_Y25_N7)
Error: Can't place multiple pin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14 (IOPAD_X0_Y24_N7)
        Info: Pin sce_from_the_epcs_flash i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14 (IOPAD_X0_Y24_N7)
        Info: Pin ~ALTERA_FLASH_nCE_nCSO~ i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14 (IOPAD_X0_Y24_N7)
Error: Can't place multiple pin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23 (IOPAD_X0_Y20_N14)
        Info: Pin dclk_from_the_epcs_flash i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23 (IOPAD_X0_Y20_N14)
        Info: Pin ~ALTERA_DCLK~ i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23 (IOPAD_X0_Y20_N14)
Error: Can't place multiple pin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24 (IOPAD_X0_Y20_N21)
        Info: Pin data0_to_the_epcs_flash i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24 (IOPAD_X0_Y20_N21)
        Info: Pin ~ALTERA_DATA0~ i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24 (IOPAD_X0_Y20_N21)
Info: Fitter preparation operations ending: elapsed time is 00:00:01
Error: Can't fit design in device
Error: Quartus II Fitter was unsuccessful. 5 errors, 0 warnings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203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Thu Jul 22 14:36:32 2010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2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2
Error: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7 errors, 50 warnings

网友:
Can't place multiple pin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12 (IOPAD_X0_Y25_N7)

把双功能pin统统设为regular I/O pin。

网友A:
怎么搞定的,能否透露,我也是用EP3C16,双功能脚也设成了regular I/O pin,综合时没有错误,但是烧写时报错:
No EPCS layout data - looking for section [EPCS-FF]
Unable to use EPCS device

网友(2010-09-13):
我遇到的问题同四楼,能否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2013-09-15):
引用 网友A:
怎么搞定的,能否透露,我也是用EP3C16,双功能脚也设成了regular I/O pin,综合时没有错误,但是烧写时报错 ...

请问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一样的报错,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