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 winter 09中出现编译警告 Extra pin XXXX,有图

楼主(2010-07-22):
AD winter 09中原理图编译出现如此问题,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碰见了这个问题,检查中。。。

网友:
以下是文档的说明:

网友:
看起来,关键是第一句:This compiler hint appears if an extra pin has been detected in one of the display modes for a part.
在某些显示模式下,一些脚被删除了的。

网友:
以下是原因和解决方法:
Recommendation
This violation typically arises when an alternate graphical mode is defined for a component and either:
• An extra pin has been added to the display that is not specified in the Normal display mode or
• A pin has been specified with a different Designator and/or Name to a pin specified in the Normal display mode.
Not only must there be an identical number of pins between graphical display modes, the pins must be identical in both Designator and Name.
In the source schematic library, display the offending display mode for the component and delete the extra pin. This can be performed directly on the schematic sheet for a part that has been placed already, but you would typically tackle the problem from within the library, then push the change across

网友:
我试着翻译下:
推荐:
这种冲突常发生在为组件定义了一个可选择的图形模式,或者:
一个额外的引脚被添加进了显示之中,而在“normal”显示模式之中没有被定义(我的应该是这种情况),或
一个引脚采用了与“Normal”显示模式中所指定的引脚不同的名称或标记。
器件与图形显示模式必须不仅有同样的标号(number),也必须由相同的名称和标记。
解决方法:在源原理图器件库中,以相冲突的显示模式显示器件(应该指的是出错信息时所使用的图形显示模式),并删除额外的脚。
这可以直接在原理图上进行修改,然而一般可以在器件库中解决,然后更新原理图。

楼主:
原理图库的问题吧?是说元件有隐藏的管脚和已有的管脚冲突?

网友:
我还没搞好
删除了管脚之后出来了另外的问题。。。

网友:
没搞定,连off grid 的警告都处来了,分明对齐了的

楼主:
恩,我的也没有隐藏的,还是不行。

网友:
我的是protel转成AD之后出现这样问题的,原本的protel中没有。。。

网友:
我上传份AD的出错手册。。。

网友:
我编译也遇到此问题,有人解决了吗?

网友A(2010-11-11):
是因为有多个视图的原因 并且可能多个视图之间的管脚数不一样导致的 可以按照下图修改或删除多余视图,再编译就没有错误啦

网友(2011-01-28):
MARK 正好遇上

网友:
我重新将警告的原件画了一下就可以了。原因不知道。

网友(2011-04-15):
15楼 是对的,

网友(2011-06-08):
15楼是对的,谢谢

网友:
真是万能的论坛,能人一大堆。
昨天遇到和楼主相同的问题,困扰了半天,google到了这里,按15楼的做法,一下子就解决了。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是万能的论坛,能人一大堆。
昨天遇到和楼主相同的问题,困扰了半天,google到了这里,按15楼的做法,一下子就解决了。好!

是的呀,我也是google到此,恍然大悟

网友(2011-08-05):
15楼正解。谢谢。

网友:
altium
Extra pin XXXX

网友(2011-11-18):
回复 网友A:

网友:
坛子太强大了,困扰了我两天的问题,没想到居然在ourdev里找到了!感谢感谢!

网友:
感谢15楼的

网友(2012-12-17):
标记啊!今天我遇到这个情况,终于解决了!

网友:
万能的神坛,Google到此!

网友(2013-02-23):
altium designer 10 没有该菜单,该咋办?

网友C:
找到菜单了,已解决,谢谢

网友(2013-04-17):
mark,也遇见了,感谢16楼的分享

网友(2013-05-17):
我这按上面方法做怎么不行呢,求解

网友(2013-09-11):
引用 网友C:
找到菜单了,已解决,谢谢

菜单在哪里?我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按照上面的方法很好的解决了!

网友(2013-11-11):
嘿嘿,我也遇到这个问题,15楼的办法果然好用,谢谢了

网友(2015-04-18):
终于找到解决方案啊  大半夜的真不容易   搞了好久

网友(2015-06-15):
这个问题,解决的好!

网友:
我打也报错,要好好看看

网友(2017-06-05):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有多个视图的原因 并且可能多个视图之间的管脚数不一样导致的 可以按照下图修改或删除多余视图,再编 ...

这个好用,就是这么解决的,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有多个视图的原因 并且可能多个视图之间的管脚数不一样导致的 可以按照下图修改或删除多余视图,再编 ...

高手,一下指出问题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