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ULN2003和单片机之间加了一个573和245?

楼主(2010-07-22):
马老师,请教一下为什么有些电路中,在ULN2003和单片机之间加了一个573和245,是单片机的驱动能力不够?我看ULN2003的手册是输入电流1mA左右。573和245的输出驱动电流都是8mA,要是单片机I/O驱动能力不足的话,加一个573或者245就够了,为什么加两个?

网友:
51的IO不能驱动2003,加一可以

网友:
楼上不要误导LZ。这个不是驱动能力的问题。

lz看的电路可能是属于早期采用51的老电路设计,那时流行采用并行总线扩展方式连接外部芯片,此时P0口是低8位地址和8位数据复用的,而且数据是双向的,所以采用573进行锁存,245控制数据流向。

嵌入式系统,硬件设计是重要的基础,加以LZ还是首先要学习微机原理的课程,此外也应该把具体的电路贴上,这样别人才能具体帮助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惭愧,微机接口没学好。现在用ULN2003驱动电磁阀,和其他的管脚没有复用,这样的话就直接用单片机驱动。多谢马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