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模拟飞行外设相关问题

楼主(2010-07-22):
上位机运行 (原文件名:开始写串口.jpg)
大家好!我是一名模拟飞行狂热爱好者,正在DIY自己的模拟飞行外设,方案如下:

自己写接口程序读取游戏内的飞行数据,通过串口实时发送到下位机显示;
下位机里同时装备仿真的开关等输入设备,通过串口与上位机通信,设置模拟飞行软件里的飞机仪表。
现在做的东西最终目的是做图里的无线电面板,就是中间有很多数码管的面板。

目前上位机软件已经调完,如同上图,准备开始做下位机。

我是个完全从零开始的初学者,一个月前我还以为VC是一门语言而不是一个开发环境。搞硬件也完全没有经验,目前还在研究方案。

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吧,是在网上各大论坛潜水学到的想法,希望大家能给我提些意见,感激不尽!

1.单片机我想用89S52,我在网上看了一些51的代码,感觉自己能很快掌握。

2.这里边有好多的数码管,不算小数点就有72位之多,我想用TM1629来控制,数码管单元用4位数码管,不知道可不可行。TM1629 TM1638都是8位的,有没有大于8位的控制器,同时尽量少占用管脚的?

3.这个面板里有一些“米”字的数码管,这种管有正规的名字吧,麻烦知道的站友告诉我,我好购买。

4.这个面板里有一种特殊的旋钮,是同轴的叠在一起的旋钮,一大一小,分别有自己的功能,比如大的调整10位,小的调整个位,这种旋钮买得到吗?叫什么名字?最好是脉冲编码器,如果用电位器我觉得还得用AD就复杂了。

5.我觉得我应该买个示波器,我已经决定投身进电子世界了,想买一个自已用,不知道有没有必要。麻烦大家推荐个2000以内的。

再次感谢大家!

送上一个我最开始练手写的小工具,对搞航模的同志还是有帮助的
螺旋桨计算器

程序说明请到我的BLOG:www.hi.baidu.com/skystalker

楼主:
看了HT1632好像更好些,

网友:
楼主,你要做个物理面板出来?准备造飞机?
如果飞不上人,你的物理面板有何意义?

网友:
楼主只是想玩游戏,而且还想玩的真实点,还不如弄个先进点的,直接游戏屏,像老美的

网友:
楼主,找架废737拆个面板来玩比较好。
那些测姿态的仪表自己根本就弄不出来。

网友:
大胡子叔叔OUT了。

http://phcc.varxec.net/wiki/Forums
看这,这只是老美众多HOME Made PIT Simulations其中的一个,以前主攻747系列仪表,最近把网站改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打算做哪个了。是我收藏的几个网站中还能打开的……

此外,有个http://www.mikesflightdeck.com/mfdbooks.htm网站是最好的,作者Mike Powell出了几本书,详细的讲述了如何使用步进电机、舵机、数码管制作飞行仪表,包括像地平仪这类的复杂仪表。最后组成一个塞斯纳172的座舱。
有个试读版本,只讲了如何制作罗盘。

从这里,可以连接到好多其它网站,都是个人网站,比较有实际意义。

另:发现老美DIY用PIC单片机用的很多。上面几个都是用PIC的

http://www.mikesflightdeck.com/mfdbooks.htm

网友:
以前玩MS的模拟飞行的时候,觉得二战的时候的飞机超好飞。现代的客机太难飞了,开关太多,记不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你要是发烧到我这地步,你就明白我为什么想做这东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严格来说这不是游戏,其次它已经非常真实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仪表自己都能做,就是步进电机之类的驱动,原理和真实仪表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研究现代飞机的乐趣就在于找真飞机的一切资料,最大限度按真实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胡子叔叔out了。
http://phcc.varxec.net/wiki/forums
看这,这只是老美众多home made pit simulations其中的一个,以前主攻747系列仪表,最近把网站改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打算做哪个了。是我收藏的几个网站中还能打开的……
此外,有个http://www.mikesflightdeck.com/mfdbooks.htm网站是最好的,作者mike powell出了几本书,详细的讲述了如何使用步进电机、舵机、数码管制作飞行仪表,包括像地平仪这类的复杂仪表。最后组成一个塞斯纳172的座舱。
有个试读版本,只讲了如何制作罗盘。
从这里,可以连接到好多其它网站,都是个人网站,比较有实际意义。
另:发现老美d......

朋友你好,非常感谢你提供的资料!请问你有自己DIY外设不?

网友:
非常好的东西

网友(2011-03-26):
LZ的软件用了。哈哈

网友(2012-10-09):
这个我也很有兴趣,想和楼主一起搞一搞。
还有顺便一提建议楼主使用USB接口通讯,这样可以方便以后扩展其他功能

网友:
模拟机。。。

与我交流一下,有同事正在做172的,我也经常客串

网友D:
4.这个面板里有一种特殊的旋钮,是同轴的叠在一起的旋钮,一大一小,分别有自己的功能,比如大的调整10位,小的调整个位,这种旋钮买得到吗?叫什么名字?最好是脉冲编码器,如果用电位器我觉得还得用AD就复杂了。

波段开关,一般来说就是有一个公共端,有多少个档位就有多少个触点,旋转一个档位后,对应的触点就与公共端接通,其他开路,双层的话一般就是简单的物理上组合在一起,

网友:
楼主准备上工程了啊,加油!
别忘了实时播报,图文并茂

网友:
引用 网友D:
4.这个面板里有一种特殊的旋钮,是同轴的叠在一起的旋钮,一大一小,分别有自己的功能,比如大的调整10位, ...

示波器上经常用到你说的这种开关

网友:
老式的模拟示波器估计是,现在新的示波器都是常见的那种旋转编码器,只有2个触点的

网友:
楼主说的也就是这种

网友E(2020-09-08):
我最近也有这打算,因为自己已经做了一台3DOF的飞行平台,要是操控仪表再真实些就完美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也有这打算,因为自己已经做了一台3DOF的飞行平台,要是操控仪表再真实些就完美了。 ...

我刚用全志的方案做了可以接入数据的仪表显示系统,可以同时连接一串仪表同时显示,皮肤可以自己做。串口数据。有兴趣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刚用全志的方案做了可以接入数据的仪表显示系统,可以同时连接一串仪表同时显示,皮肤可以自己做。串口 ...

已私信,另外,你发的图应该是汽车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