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信号远距离传送怎么都是杂音啊??

楼主(2010-07-22):
我做了个远距离送话的板子,通过送话器输入语音信号,经过TDA2822放大后接100米的三芯电缆(电源2根,音频2根)后,信号经过TDA2003放大后接喇叭输出,杂音很大,有叽叽的叫声,虽然说话还是能听清楚,但是不通话时杂音很大啊,要是不接100米的三芯电缆,TDA2822的信号直接经过TDA2003放大后接喇叭输出,杂音还是很小的,就是一旦接长距离导线后,杂音立刻变大,是不是长距离传输音频信号都会出现这个杂音呢???
  我做的这个板子是双路的,用其中一路时,另一路也会传输出很小的音频信号,这是不是就是串音啊??
   音频信号真的很难弄啊,高手指导指导吧,介绍点这方面的经验吧

网友:
那么长的线,很容易感应噪声的,你试试差分方式传输。

网友:
音频信号长距离传输的话一般都是采用定压输出的方式,即将输出信号通过音频变压器升压至70V或100V,在另一端用再用音频变压器降压输出给喇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差分方式传输是怎么个意思啊??能说的再明白点吗??我的水平不怎么高啊,再指点指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音频变压器没用过啊  复杂不?我感觉也是,这音频信号不能像我这样用三芯电缆就这么传输,我想了想,这杂音是不是音频信号在这么长的导线中传输的时候产生的啊

网友:
就音频变压器的工作原理来讲也没什么复杂的,和工频变压器的工作原理一样。但是有一点就是其所用铁芯的材质和工频变压器有所不同,音频变压器用的铁芯必须确保其工作在音频范围(20~20000Hz)而不至于出现磁饱和。

网友:
远距离音频传输用定压或定阻变压器传输,八、九十年代的广播就是这种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综合6楼所说的,我这样用三芯电缆长距离传输音频肯定是不行了,有杂音那也是相当正常的啊
  那就找个音频变压器试试

网友:
照你们的意思楼宇对讲就没法做了!
电话那是更不可能的事!

曾做过一个对讲系统工程,用的是日本的一个什么牌子一拖八的有线对讲机,也没用平衡传输,可人家一点杂音都没有。

“我做的这个板子是双路的,用其中一路时,另一路也会传输出很小的音频信号,这是不是就是串音啊??  ”
芯线和芯线之间有等效电容的,这么长的线,当然会有串音。用两条屏蔽线解决,或者降低接收端输入阻抗,或者接收端就不用再放大了,用楼上教你的定压传输功率信号。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那么长的线,很容易感应噪声的,你试试差分方式传输。

差分信号貌似是数字信号吧。
lz的音频信号貌似没有经过AD吧,应该是直接模拟放大的呀。怎么差分?不太明白 请指教

网友:
建议楼主在线上加一个铁氧体的磁环,应该会有效果。

网友:
差分信号实际应该叫平衡信号 远距离传输减小共模干扰。

干扰主要和地线有关 铁氧体没有用的

网友(2012-06-06):
2822本身就是一个功放了,,你用4558之类的试试,,100米线传输,建议电源线和音频线用各自带屏蔽的线,,不要共用一个屏蔽.....

网友:
100米,杂音大就对了,说明你还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空间里搞事情,要是没有杂音,那你肯定是神域里的人

100米是有些远,如果你没有彩虹桥的话,那么试试下面的方法:
1、楼上说过的,采用差分传输;
2、提高传输信号的电压,以提高信噪比;
3、适当降低接收端的输入阻抗,减小杂音的耦合;
4、采用更高质量的传输线材,屏蔽效果好的那种;
5、不怕麻烦,可以转成数字方式传播,这个方案就多了,而且效果好,就是成本高些;

网友:
楼主用差分传输,参考SSM2135的数据手册。

网友:
要省事,数字才是王道啊。

网友:
将输出的电压信号换成电流信号,1000米都没问题。

网友:
无论如何都要用屏蔽电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那么长的线,很容易感应噪声的,你试试差分方式传输。
------------------------------ ...

差分就是模拟的,模电中的差分电路难道不知道吗?

网友:
高电压低阻抗差分传输。先测一 下传输线阻抗,再考虑终端负载阻抗,跟据你需要的信噪比设计好传输出电压即可,容易得很。
如果一下要单端传输,可以用光耦,一样能保证信噪比。变压器传输虽然是有线广播时代的经典,但成本也不低啊。线间变压器也笨笨的啊。而且音质也不好。

网友:
还有一方法,调制解调

网友:
上次毕业聚会,我用网线那种双绞线,接了25米用来接音响,感觉还好,

网友(2012-07-06):
模拟长距离传输,要考虑干扰。因此通常用平衡输入/输出的方式结决.
另外,如果对音质有要求,要考虑长的信号线的频率响应.建议用AP或者其他仪器测试一下线材的频率响应,你会发现不同厂家的线材,频率响应不一定是平的哦.

网友(2014-12-27):
调制解调,用cd4046做

网友:
FM! 传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