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聊,研究下主板上集成网卡的性能

楼主(2010-07-22):
一般主板上集成网卡都是指用北桥的Mac外接接上一片PHY中间通过MII之类的总线,而独立网卡指的是MAC和PHY都做在一块CHIP上,通过AB,DB总线与cpu交换数据。
就目前接触过的RISC体系的MCU,比如ARM系列,片内带MAC的明显要比走单独使用AB,DB总线的MAC的MCU网络通信速度快,那么放在电脑上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
不过区别是肯定有的,因为MAC是在北桥而不是CPU片内,中间多了一道数据交换,不过CPU与北桥的通信速度应该比AB,DB总线要快吧,是不是说使用集成MAC的主板一定比使用外置独立芯片的速度快呢?

网友:
电脑的体系比嵌入式单一,无论北桥内的MAC+外部PHY还是外部MAC+PHY,都是挂在PCI-E总线上,理论上速度是没区别的。
嵌入式就不一样了,挂在内部总线上的MAC和挂在外部总线上的MAC性能差很远,因为外部总线一般比内部总线时钟速度低且有更多读写等待周期。

网友:
guzhuli的讲解就是透彻。

网友:
显卡不集成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如果理论上没有差别,那么为什么绝大多数主板制造商还是选用MAC和PHY一体化的chip呢,单一PHY的价格可是要便宜得多了,在如今能省就省的氛围下,有点说不通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呵呵,如果理论上没有差别,那么为什么绝大多数主板制造商还是选用mac和phy一体化的chip呢,单一phy的价格可是要便宜得多了,在如今能省就省的氛围下,有点说不通嘛

芯片数量少了,好布线,可靠性高一些,总体下来还是可以省成本的

网友:
好像除了nForce芯片组,别家的都没带MAC的吧?

网友:
这是神舟HP600笔记本的框图,上面KG网卡芯片是通过PCIE连接到南桥的!

楼主:
乖乖 现在笔记本都到8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