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的几个问题,下午刚跑过。

楼主(2010-07-22):
下午装上VC测试了几个代码,比较有意思,发给大家看看。可以自己调试看看。

问题一:
struct temp1

}t1;

问:sizeof(t1)为多少?

问题二:
struct temp2

      char c1;

      short s;

      char c2;

      int i;

}t2;

问:sizeof(t2)为多少?c1、s、c2、i内存分配地址情况?

问题三:
struct temp3

      char c1;

      char c2;

      short s;

      int i;

}t3;

问:sizeof(t3)为多少?c1、s、c2、i内存分配地址情况?

问题四:
struct temp4

      char c;

      short s;

      int i;

      struct temp4 *next;

      struct temp4 *pre;

}t4;

问:sizeof(t4)为多少?及内存分配情况?

问题五 :
struct temp5

       char c;

       int i;

       int a[];

问:sizeof(t5)为多少?及内存分配情况?

先发这五个问题,不知道答案最好还是自己调试一遍。

网友:
在VC上测得的数据,在其它平台中恐怕就不一样了吧。RISC结构中还有字节对齐方面的考虑

网友:
不同编译器得到的结果可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这种问题纯属无聊。。。

网友:
顶一下,这些验证一遍会使自己更加了解数据结构的内容

楼主:
更了解底层吧。
实际代码用IAR编译后,硬件仿真结果与VC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