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空的话帮我测一下电流值吧?

楼主(2010-07-22):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如果在输出端接上负载,则面板右端显示的值应该是当前电流值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这个表就一直不准。
比如输出5v,接一个270欧姆的2w电阻。那么电流应该是5/270 = 18ma左右。可我的面板显示的是5ma。
输出27伏,应该是100ma,我的面板显示75ma。
我已经把cpu,相关采样电路补焊了多次。
所以,我想请论坛里组装好电源的朋友们帮我测一下,随便选个电阻,电压,告诉我电流的显示,那就可以帮我一个忙。先谢谢了。

网友:
刚才测了下,用的是2欧2W的电阻,发现在100mA以上电流时是准确的,比如100毫安,电压显示2V,150毫安,电压显示3V(恒流模式),但是恒流低于100毫安,关系就不准确了,比如设定90毫安,实际电流115毫安,电压0.22V,设定50毫安,实际显示51毫安,电压0.15V,我不知道这样测试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