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一下刚刚布好的ep2c8单板,跑uclinux

楼主(2010-07-22):
刚刚布好。嘿嘿

配置:
ep2c8q208
hy57v561620 32M SDRAM
s29gl064n 8M flash
m25p16
dm9000aep 100M以太网 x1
tf卡插槽 x1
RS232 UART x1
电源部分板载LM2594提供3.3V,LT1086提供1.2V
SDRAM、FLASH、网卡共享一个avalon三态总线桥(性能有些损失,但ARM也大都这样比如44B0)
剩余五十多根io通过cmc接插件引出
软件跑uclinux 2.6,有所有硬件的BSP,支持BOA-CGI、FTP、HTTP等,可以搭建小型CGI网关服务器等,通过局域网控制IO……

网友:
看上去非常工整
最显眼的是排针那里全是差分对的感觉
不知过孔尺寸是多少,看上去非常小

楼主:
本来想做一些差分,但是比较纠结2.5V电源、还有接收终端电阻。其实跑差分的机会不多,还是跑单端,毕竟是做控制没多少数据流。
过孔这张图是20mil-10mil,制板厂说不行,就改了24mil-12mil

网友:
sdram好像不用三态桥吧

楼主:
本来是不用的,但是为了节省管脚可以和其他三态桥共享总线。在sopc里面勾上复用的选项就行

网友:
双层版啊,佩服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个文档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上个文档看看。

有兴趣合作吗?嘿嘿。调好了上文档。以免误导大众。

网友:
回复 楼主:

翘首以待。

楼主:
回复 网友B:
allegro?

yes, it is.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常用18mil/10mil的过孔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很多厂对18mil/10mil这个尺寸都要加钱了
有些(例如嘉立创)目前只能接受最小24mil/12mil这个尺寸
我比较希望的工艺是16mil/8mil

楼主:
都是银子的问题,杯具啊。

网友:
你玩出成果了说声。

能跑 uclinux 我也好好学学。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留个qq号吗,好想请教你FPGA的引脚是怎么分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能留个qq号吗,好想请教你fpga的引脚是怎么分配的。

我也不很在行,嘿嘿,大概就是相关的一堆信号尽量分布在同一个bank里面,主要是memroy部分,addr分一组,data分一组,控制信号分一组,这几组信号不要拆的太远。然后投板之前fit一下看看有没有报警。

网友:
画的真漂亮,能给份pcb学习学习么?
guolh@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画的真漂亮,能给份pcb学习学习么?
guolh@163.com

楼主:
上原文件
用Allegro 16.2。请多多指教
昨天检查发现enet少划了四根线,悲剧啊555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很多厂对18mil/10mil这个尺寸都要加钱了
有些(例如嘉立创)目前只能接受最小24mil/12mil这个尺寸
我比较希望的工艺是16mil/8mil

嘉立创打板质量咋样啊?我看价格真不错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JLC价格确实不错,但工艺(主要是过孔尺寸)达不到我的要求
所以我从来没去他那里做过

网友:
版主,有没有一些uclinux的demo能共享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版主,有没有一些uclinux的demo能共享一下?

http://www.nioswiki.com/OperatingSystems/UClinux

楼主:
悲剧了……flash地址错了一位。马上改版

网友:
回复 楼主:

飞线都没法了。

楼主:
PS,我想加个逻辑,在FLASH选通的时候把地址移位。。但是不知道对时序的影响大不大。明天做个试验。嘿嘿嘿

网友:
顶起来,之前来这贴没注意是用DM9000的,最近老找是否有FPGA+DM9000A的板子,居然楼主在做,期待楼主发个完整工程学习。能给片PCB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问题,我手上有之前做的有FPGA和DM9000的空PCB,不过不是公用三态桥的。你是要杯具的还是调过的?

楼主:
挂在三态桥上的SDRAM只能跑到75MHz,之前能跑到100MHz。不过还没细调时钟相位。怀疑三态桥的性能也就到75MHz了

楼主:
记录一下今天的里程碑。根据昨天的设想,写了个小模块。

process(flash_cs)
begin
if(flash_cs = '1') then
addr <= org_addr;
else
addr(20 downto 0) <= org_addr(21 downto 1);
end

也就是flash片选的时候,把地址移位。否则正常输出。。测试了一下效果良好。至此本版的sdram和flash共享三态桥已经试验成功。贴几张真相

网友:
非常不错,佩服!
arokh 那个DELL显示屏更爽!!

楼主:
下午把uclinux和以太网跑通了,可是加上以太网以后极其不稳定,怀疑是遇到了传说中的信号完整性问题。明天微调一下引脚延时。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信号质量有问题,其原因更可能在GND上
从布线上来看,地裂非常非常严重

作为临时手段,可以试着多加一些飞线或0欧电阻,把四分五裂的地平面连起来,让回流路径面积更小

如果干扰来自网线,可以试试切割网络变压器和RJ45插座下方的铺地

网友:
LZ你的板子调试都OK 了吗 ?有没有不妥之处。如果可以咱也打几个板子。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信号质量有问题,其原因更可能在gnd上
从布线上来看,地裂非常非常严重
作为临时手段,可以试着多加一些飞线或0欧电阻,把四分五裂的地平面连起来,让回流路径面积更小
如果干扰来自网线,可以试试切割网络变压器和rj45插座下方的铺地

领教了。下次在能打过孔的地网都打上过孔。不过真的很怀疑一个三态桥挂SDRAM+flash+dm9000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H:
lz你的板子调试都ok 了吗 ?有没有不妥之处。如果可以咱也打几个板子。哈哈

还不是很OK,目前最稳定的情况是ADDR线上33R排阻,SDRAM时钟相位-75度,主频75MHz。ping几分钟没死机。在不挂dm9000的情况下可以嗷嗷的跑,时钟相位也不是那么敏感。目前uclinux上面能做的都做好了

网友:
haha !那咱继续等等。你继续调试

楼主:
挂以太网的情况下始终不稳定,这版决定到此为止。

flash上面jffs2已经通了,TF卡应该也没问题,以前跑的是TF+全尺寸SD卡套。

不过不挂以太网的情况下uclinux可以稳定的跑在75MHZ,准备散尽剩下的6Pcs PCB。需要的留联系方式。

网友:
挂以太网要求存储器很稳定才行。(CPU要做很多必要的事情)

SDRAM的一般都要求在100Mhz的时钟稳定运行。 嵌入式的设计重点在内存。其实100M以太网布线比较的容易。

就目前市面上的嵌入式平台,低速的嵌入式大多都不好买。 上高速DDR/DDR2大容量FPGA才是硬的。

功能可能大家都差不多,要的是速度、性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信号质量有问题,其原因更可能在gnd上
从布线上来看,地裂非常非常严重
作为临时手段,可以试着多加一些飞线或0欧电阻,把四分五裂的地平面连起来,让回流路径面积更小
如果干扰来自网线,可以试试切割网络变压器和rj45插座下方的铺地

确实基本PCB上找不到一块完整的地了。可以多打一些小过孔把PCB两侧的地连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信号质量有问题,其原因更可能在gnd上
从布线上来看,地裂非常非常严重
作为临时手段,可以试着多加一些飞线或0欧电阻,把四分五裂的地平面连起来,让回流路径面积更小
如果干扰来自网线,可以试试切割网络变压器和rj45插座下方的铺地
确实基本pcb上找不到一块完整的地了。可以多打一些小过孔把pcb两侧的地连起来

孤岛已经都删掉了。可能过孔打得少了点

网友:
和布板没有关系,建议用EP3C,或者调节EP2C8连接到SDRAM部分管脚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J:
和布板没有关系,建议用ep3c,或者调节ep2c8连接到sdram部分管脚的电流。

请赐教如何调节电流呢?

网友:
那个 FLASH 每周等长线  而且 走的这么远 会不会有影响大 ??

楼主:
回复 网友K:
那个 flash 每周等长线  而且 走的这么远 会不会有影响大 ??

flash速度很慢,不等长也没关系。sdram也没等长,也能跑到100Mhz。

楼主:
最近查了下资料,说是这种接两个设备的总线最好从FPGA里出来就尽快分叉,不要先接到一个设备,然后又接到另一个设备不分叉。

网友:
回复 网友J:
和布板没有关系,建议用ep3c,或者调节ep2c8连接到sdram部分管脚的电流。

如何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J:
和布板没有关系,建议用ep3c,或者调节ep2c8连接到sdram部分管脚的电流。
请赐教如何调节电流呢?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J:
和布板没有关系,建议用ep3c,或者调节ep2c8连接到sdram部分管脚的电流。
如何理解?

在assignment editor中对双向管脚和输出管脚的电流约束可以解决ep2c在跑niosii时钟频率高不稳定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J: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J:
和布板没有关系,建议用ep3c,或者调节ep2c8连接到sdram部分管脚的电流。
请赐教如何调节电流呢?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J:
和布板没有关系,建议用ep3c,或者调节ep2c8连接到sdram部分管脚的电流。
如何理解?
---......

已经找到了,默认值好像是最大电流,是不是调小一些比较好呢?还有一个属性是扇出数,设置这个是否有用呢?请前辈指教。

网友:
这个问题得关注。。。

网友(2010-11-29):
能不能把工程包传上来啊,

网友(2011-03-31):
引用图片【楼主位】arokh

网友(2011-09-25):
回复 楼主:

LZ,你好!最近小弟在调试一块板卡,(也是NIOS + SDRAM +Flash)FLASH刚好跟你一样,遇到一些问题,想向你请教,不知方便否,
小弟QQ:910105996 谢谢!

网友:
楼主还有板吗,我需要一块 qq:609781243

楼主:
回复 网友M:
楼主还有板吗,我需要一块 qq:609781243

这一板不好用的……SDRAM线路有信号完整性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N:
回复 楼主:
lz,你好!最近小弟在调试一块板卡,(也是nios + sdram +flash)flash刚好跟你一样,遇到一些问题,想向你请教,不知方便否,
小弟qq:910105996 谢谢!

有什么问题这里讨论吧,大家都能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信号质量有问题,其原因更可能在gnd上
从布线上来看,地裂非常非常严重
作为临时手段,可以试着多加一些飞线或0欧电阻,把四分五裂的地平面连起来,让回流路径面积更小
如果干扰来自网线,可以试试切割网络变压器和rj45插座下方的铺地

正是。我想改成4层板就改善很多了。自己玩没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M:
楼主还有板吗,我需要一块 qq:609781243

这一板不好用的……SDRAM线路有信号完整性问题

还有别的版本吗

楼主:
回复 网友M:
回复 网友M:
楼主还有板吗,我需要一块 qq:609781243
这一板不好用的……sdram线路有信号完整性问题
还有别的版本吗

有。只送不卖。运费自理

网友:
lz,我看下,现在你上面全部的器件我都有。可以送一块PCB么?顺风到付即可。QQ:373470599

网友:
有别的版本送我一块玩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