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动力电压电流检测板

楼主(2010-07-23):
用于航模动力电池检测。

原理图 (原文件名:sch.PNG)

PCB布局 (原文件名:pcb.PNG)

20mR电阻选用2512封装的2W电流检测专用电阻。
电流检测放大IC选用INA139,输入电压范围2.7V-40V。
V-OUT为电池电压模拟量,I-OUT为电池输出电流模拟量,输出范围(0-3.0V)。

个人业余设计,有错误的话还请大家指正。

网友:
15A的电流,电阻压降0.3V,4.5W。
对航模15A的电流太常见了。

看一下ACS755LCB-050-PFF吧。

网友:
最少用50安培的。楼主参考一下http://www.eagletreesystems.com/MicroPower/micro.htm这个可以检查并记录电压 电流 然后计算功率,并能连接电脑画曲线图。这个才有用。可以带飞机上记录数据,然后带回家连电脑分析数据。

网友:
elogger v3 (原文件名:mprv3-conn.gif)

网友:
楼上的老兄 ,你贴的这个东东是什么东东? 介绍下萨

网友:
老鹰树的东西啥。数据采集器。能放飞机上面记录电池电压 电流这些数据。然后回家把这个东西通过usb接电脑,通过它带的上位机软件就绘出你之前飞的电池电压电流数据曲线。然后计算功率。知道飞机的重量就可以知道效率多少克/瓦了。明白没。老鹰树很有名的产品了。玩航模fpv的都知道了。

网友:
elogger v3 手册ourdev_570152.pdf(文件大小:687K) (原文件名:elogger V3 Instruction Manual.pdf)

楼主:
晕,计算的时候犯了个低级错误,谢谢flyunlimit指出。目前用0.001欧姆2W的电阻取代,估计应该可以承受40A左右。另外霍尔的电流传感器是好,只是价格太高了。

网友:
搞出来就好 不怕价钱高 老鹰树这个设备卖500多。

网友:
航模也是飞行器,任何飞行器在设计上该遵守的原则就一定要遵守。
你用电阻测电流是成本低,但这样无疑是在主电路里串了一个断路概率很高的器件,这是不容许的。
所以,最好用电流传感器,它那个4、5脚其实就是一段很厚很宽的合金条,安全的很。
记住,想要离地三尺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空中断电要人命的。飞机的价钱都要几千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提醒。我打算先把电阻测量的做出来试试看,以后再考虑用电流传感器,毕竟是一份价格一份货,卖的贵是有原因的。:)

如果单个电阻出现断路的概率高的话,是不是可以并联一个同样的电阻,这样的话相当于冗余度+1。不过这样在测量精确度上稍差一些。
顺便说一下这个电流测量方案也有商品出售的。

网友:
商品没几个吧这样的。 不能记录波形用途不大。

网友:
ACS754-100这个淘宝上卖28元一个,很好用.

之前想用电阻来检测电流,但不好找.

还有看到一个类似老鹰树的东西上面用一段铜条来检测的,这铜条应该是标定过的,不好找啊.

楼主:
放电曲线要进过ADC取样后才能得到。这个只是传感器不是数据记录仪。

谢谢楼上推荐。买个试试看。

网友:
当然要做数字处理过的。这个电流传感器用着比较方便应该。大家都在用它。

网友:
芯片选好没用stm32f103c6吧 48脚封装 带usb接口。

楼主:
呵呵,我确实用的是STM32

网友:
evolution 加一下我的qq。

楼主(2010-09-20):
经过楼上几位的推荐,用了霍尔电流传感器。这个东西总算是没烂尾。

热转印的PCB (原文件名:20100920884.jpg)

焊完后的板子 (原文件名:20100920885.jpg)

由于传感器是5V供电,静态0A输出电压是2.5V, 而STM32参考电压不能高于3.3V,所以经10K,20K电阻分压后并用缓冲器匹配ADC阻抗。

网友:
航模几十安很正常的,电阻法不行,这东东没几个器件,一般和飞控或者OSD都集成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