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裤子呢) 西门子USB电缆驱动盘————以后不怕喽,呵呵(存档)

楼主(2010-07-23):
西门子USB电缆驱动盘————以后不怕喽,呵呵(存档)

共五部分,见截图

楼主:
第一部分
、、-----------------------------------------------------------------------------------------------------------------

楼主:
第二部分

//==========================================================================

楼主:
第三部分

、、============================================================================================

楼主:
第四部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楼主:
第wu部分   xix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
估计是假电缆吧

我没看到USB电缆有任何形式的驱动,只要安装了STEP7就可以。

网友:
正版的USB-ppi电缆,是不需要驱动的。

网友:
西门子USB电缆------- 能不能扶贫扫盲一下...

网友(2011-05-11):
有西门子PC_Adapter_USB Version=2.0驱动,是原装usb编程器带的,s7-200 300 400 通用

网友(2012-05-13):
保留 能下载时下载

网友:
等到单位再下载!

网友:
国产山寨的电缆也不需要驱动。就是只能读写PLC。不能读写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