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F数传模块的选型

楼主(2010-07-23):
不知坛子中有没有可以帮我,进行RF无线数传模块选型.
我的要求:
1. 性价比
2. 低功耗
3. 室内使用,发送端一般放在弱电井,接收端放在楼道内
4. 能穿透3楼层

我现在买了si4432(价格高), 台湾的A7012C(这个不行)做了测试.不知各位有没有好的推荐.

先行谢过.

网友:
你弄一个很模糊的指标又是很矛盾的一对指标。看下我们的1101A

网友:
看似矛盾,其实不然

用一样的射频芯片,有的功耗就很大,成本也很高,有的功耗就能做的比较低,成本也有优势,这个和你单片机的选择,硬件设计,代码的优越性都有关系

Q我吧:28751068,si4432方案,不含税65以内,ADI7020-1方案,不含税65以内,CC的方案提供射频前端,不含税30以内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LZ的要求,能满足您要求的产品估计价格都不会低

2. 低功耗
    低到什么程度

3. 室内使用,发送端一般放在弱电井,接收端放在楼道内
4. 能穿透3楼层
   环境比较密闭,不加PA恐怕很难达到可靠传输效果

网友(2010-08-27):
这个应该得具体问题具体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