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缩短遥控器编码长度,同时不缩减信息量?

楼主(2010-07-23):
小弟在做一个遥控器,编码太长,想采用混控的方式 缩短编码长度,但不知如何实现~

网友:
对于红外遥控,RC5码会比NEC码短。
RC5采用曼彻斯特编码,自带同步和校验
NEC采用PWM编码,有较长同步头和冗余校验

网友:
改进算法,减少些数据位,同时采用效率高的编码如楼上说的RC5或者4PP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谢两位~

现在做的是红外遥控器,共三十位编码(没有校验)~
目前也可以使用,遥控距离十米左右。

编码位数按数值大小计算,比如油门有100级,那么使用7位二进制编码;又如转向32级,用5位编码表示。

问题是:
这两种控制命令共需7+5=12 位编码,但二者级别之和只有132级。
可否用8位二进制数表示这两种命令?

网友:
如果不用同时控制油门和转向就可以合并成一个BYTE。

一个BYTE可以表示0-255之间的数字。

0-99,代表油门。100-131代表转向(减去100得到真实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语惊醒梦中人~

好!可以交替发。

楼主:
这种方法看着简单,不过有时候思索半天,尝试各种复杂的算法后,回过头来,发现还是最简单的好用~

网友:
RAR压缩,收到后先解压再解码。。。。

:)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此招 高!哈哈~

网友:
一言惊醒梦中人。

网友:
自己进行编码~~~~~~~~~~~~~

楼主:
回复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