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 P3,P4口无法读数据

楼主(2010-07-23):
c8051f340 P3,P4口无法读数据,P0,P1口可以读,请大虾指导下.以下为c8051f340初始化

void InitSystem(void)
{

    Word n;
        PCA0MD &= ~0x40;
//------OSC--------------------------
    OSCICN = 0x83;
        CLKMUL=0X00;
    CLKMUL|=0X80;
        for(n=0;n<255;n++);
        CLKMUL|=0Xc0;
        while((0X20&CLKMUL)!=0X20);
    CLKSEL = 0x00;
    RSTSRC   |= 0x02;
//------POINT--------------------------
        P0MDIN |= 0xfF;                        // P0 pins 0-3 set high impedance
        P0MDOUT |= 0xfF;
    P1MDIN |= 0xfF;
    P1MDOUT |= 0xfF;                        // P1 pins 0-3 set high impedance
        P2MDIN |= 0xfF;
    P2MDOUT |= 0xff;
    P3MDIN |= 0xfF;
    P3MDOUT |= 0xff;
        P4MDIN |= 0xfF;
        P4MDOUT |= 0xff;                       // Port 1 pin 7 skipped by crossbar
    XBR0     = 0x02;
    XBR1     = 0x40;                        // Enable Crossbar
}

楼主:
已经解决

网友(2010-12-10):
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11-08-03):
咋解决的啊???

网友(2012-08-20):
  P3,P4 要进行读的时候,先要置要读的位为高电平!
如要读取P3.7 ,那么
    P3 |= 0x80;
      char p3value = P3;
即可!

网友(2012-10-12):
P3,P4 要进行读的时候,先要置要读的位为高电平!
如要读取P3.7 ,那么
    P3 |= 0x80;
      char p3value = P3;
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