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 G591B 的封装贡献一下吧

楼主(2010-07-23):
有人用过G591B么,封装好像不好做,有人用过的话请贡献下吧,protel格式的最好

楼主:
感谢ppa2001
感谢伟大的ourdev.cn  ^_^

网友:
不客气,我用的是G591 接的有源天线,它有个秒信号输出引脚,上电后串口有数据输出·但那个秒信号引脚没有输出~是不是要设置下,还是它是开漏输出的?

网友:
LS,PPS好象是要设置才可以出来,我在在弄
ppa2001 :天线怎么解决的,是内置天线吗? 能告知一下吗?

网友(2010-12-08):
真的太感谢了!!!!

网友(2011-03-18):
回复 网友A:

买的瓷片有源天线,现在用的G597

网友(2011-05-11):
超级巨无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