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EPP飞机一直摔啊摔。怎么调整下?

楼主(2010-07-23):
OURDEV是万能的。

请众高手想想办法。

近来有空就出去飞EPP固定翼。一共试飞了4次,都以摔烂结束。感觉我的飞机有调整需要,但我一直摸不透。
配置:
1S2P  900mAH 15C
遥控:Hitech 6.
舵机:辉盛9G
机体:EPP
电机2200KV直驱无刷外转子
电调:好像是20A的。
无起落架,手抛起飞。

以下说的方向均为后视
第一次(有副翼):我把电池挂在左前侧(后视),起来后右倾,撞墙,收油,自由落体。坏。

第二次(副翼用陀螺仪控制):把电池挂在前顶部,起飞后左倾,自动向后掉头,撞到三楼阳台,收油,落体,坏。

第三次(有副翼,取消陀螺仪):电池挂在前部,起飞后与第二次同,起飞后左倾,自动向后掉头,因为此次是在广场上,场地较大,此时飞到了树梢上,看不到,怕伤人,只能收油,20米自由落体。坏。这次坏得较严重,机头部碳杆断,电机座断。

第四次(取消副翼):上周日,终于把机机粘好。调整电池悬挂的部位,从左侧前把电池挂在机机右侧前。

这次事前总结经验,以前可能是油门太大,导致机身倾斜。以前打油门的时候可能同时无意间打了副翼。本次直接把副翼的舵机线拨掉。取消副翼控制。
第一次老婆把飞机抛出后,油门过小,直接头向斜下坠地。拿来检查没受重伤(虽然电机座处的碳杆又断了,不过机身刚性还可以),重新让老婆往斜上抛。这次有意控制一下飞机,结果起来后头朝天上垂直,于是有意控制悬停。约3秒后,固定桨的橡皮断,桨掉,从1米处落体,机尾着地。

四次试飞均失败。最好的一次是第三次在广场上,在空中控制了可能有10秒,但他掉头我还没来得及改向就到树后面了,无奈收油,自由落体。

问题:

调试正常的固定翼起来后的是否会自然与电机反向倾斜?(应该是,外转子电机反作用力)起飞时是否需要方向舵、副翼修正?
没起落架(打不到跑道),手抛的技术要求高不高?
都有哪些关键点需要调整确认?

网友:
1.起飞前是否对飞机的重心进行测试
2.手抛起飞重点是:
助跑,使飞机有一定的速度,把油门加到最大,手抛者沿着飞机拉力线方向出力,不要刻意向上抛。

楼主:
测了重心,大约在主翼中线处。

网友:
去mx3g哪里飞固定翼多。

网友:
重心一般要在机翼的前缘1/3处  大胡子再调调看

楼主:
所说的重心是不是指我手提到那个地方,前后平,这就是重心,对吧?

如果是上面说的这样,那我的现在是前面偏轻。
我的电池已经放在前面了,只差放到电机那里了,前面还重,怎么弄?难不成还弄个配重在前面?

网友:
我算老手了,楼主,这架飞机对重心不敏感,主要是操控手法,这机子随便重量配不均衡,都能比较好的飞行。

从你的描述看,你之所以飞不起来,主要是因为操控技术不过关,似乎刚入门,不合适飞这架飞机,弄一架EPP飘飘机来飞吧。就这架飞机而言,找个老手飞一下看看。

EPP飞机其实不耐炸,而是耐修,502一点,跟没修过一样!

网友:
个人觉得还得加强模拟器训练,这机机对错躲很敏感。

网友:
是新手吗?
练模拟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算老手了,楼主,这架飞机对重心不敏感,主要是操控手法,这机子随便重量配不均衡,都能比较好的飞行。
从你的描述看,你之所以飞不起来,主要是因为操控技术不过关,似乎刚入门,不合适飞这架飞机,弄一架epp飘飘机来飞吧。就这架飞机而言,找个老手飞一下看看。
epp飞机其实不耐炸,而是耐修,502一点,跟没修过一样!

多谢楼上指点。
用这个遥控器在电脑上飞FMS一点问题都没有,好飞好降。(在起飞时,FMS上有的机机会倾斜,有的不会)。

502不行,太脆了,发现好多品牌的502质量不好,粘不住。有的502却很好。

发现哥俩好不错。粘得那叫一个结实。

楼上有没有飘飘机推荐?我买的时候以为这个就算是入门机的入门机了。

我现在这个地方太偏了,估计全市就我一个人玩这东东。不要说老手了,新手都没有。有同事在等我飞成老手了他们也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个人觉得还得加强模拟器训练,这机机对错躲很敏感。

兄弟能说清楚点不?

网友:
330?吊机搞会就不怕摔了。

楼主:
330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10楼,我的意思是,这机机虽然我没飞过,但是看这舵面尺寸,估计对操作反应比较灵敏。所以要飞好这个机机必须先加强操控练习,至少要保证在空中不会错舵。这个没啥诀窍就靠练。

中单翼、没有上反角、没有翼型弯度、大舵面,不晓得谁这么"缺德"推荐用这款作为入门。-_-!!!

另外,楼主看看飘飘机的结构。有兴趣自己还可以用KT板做一架,反正设备都可以用。

楼主:
三军推荐的。

我已经打算买几张EPP板了。修理用。有空可以自己做JJ。

那下次试飞我就在控上面设置一下,把舵面反应调低到50%一试。

我在家里试过,对方向舵和升降舵的反应确实灵敏。但副翼打了反应不是很大。

黑线处就是舵面分界线:

网友:
这个机器自己就可以做 去5imx看看有的。

楼主:
回楼上,做没有问题,是飞起觉得不对头。

网友:
飞过上反角三通轻型飘飘就知道什么叫安逸了。
一半油门,随手往前一扔,就开始爬升了。一块800mah电池我飞了20分钟,飞到脖子酸。三通纸飞机也满好飞的。
现在找不到场地,几个月没飞了。

楼主:
楼上能不能给个图片或者链接看看??
先谢谢了。

楼主:
终于找到一高手帮我试飞,人家飞得那个爽啊!

看来是我技术问题。

不过高人说是机机也有问题,很难控制。

网友(2011-02-16):
楼主 飞机那里买的?我这里空间大 可以随意飞

网友:
这飞机taobao上好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