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仕微波炉打火,有焦味什么原因呢?谢谢!

楼主(2010-07-23):
需说明一点是:以前老人使用不当,在那个有灯光的外面的网被烧焦了,但还是可以使用,

昨天老人擦洗微波炉后,打开使用发现格兰仕微波炉有灯那地方打火,打火之后可以闻到焦味。

楼主:
在网上找了找,是不是要换那个石英片,在成都城隍庙哪个地方可以买到呢?

网友:
那个地方的云母片太脏了

网友:
网烂掉了吧?网眼太大,微波泄漏,发生感生高电压而产生电晕。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在网上又找了点资料:

最佳答案1  首先不是设计问题。

2  而且应该不至是磁控管完全损坏了。
如果是磁控管完全损坏了的话,是不会有微波炉加热行为,打火现象就是微波炉在加热,磁控管在发出微波。
所以磁控管不是完全损坏了。
3  如果是磁控管坏了的话,现象就像你说的灯亮,转盘正常转动,但不会打火,不会加热东西。除了不加热其他很正常。
4  应该是导波板(云母片),也就是你说的烧焦的凸出的塑料板,
导波板烧焦,会导致微波炉发射的微波形成无规律无规则的反射造成被烧焦的位置打火。
先不要更换磁控管比较贵,(看你说的“内部右侧凸起的地方”你的微波炉应该是不带烧烤的微波炉,应该是不在保修了,更换磁控管没有必要)先更换导波板试试。

打火这现象比较常见,有两个行为可以造成这样的现象。
1 微波加热是不小心放入有金属物质的东西。
2 微波炉炉腔内不够清洁,尤其注意导波板的位置,一定不要有油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