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要测试一款2.4G芯片的接收灵敏度,请大家指教如何测试,谢谢。

楼主(2010-07-23):
马上要测试一款2.4G芯片的接收灵敏度,请大家指教如何测试,谢谢。
目前有R&S的信号源,安捷伦的频谱分析仪和网络分析仪。
现在需要测试一款2.4G射频芯片的接收灵敏度,不知如何测试,上网看了一些资料没什么头绪。
请大家指教。

网友:
你的仪器都不行,买ESG-4438 ESG-4432 吧,带BER 模块的。

网友:
从信号源发送0101交替调制后的信号,到接收器。
接收器的解调输出端,接上示波器。
通过示波器观察接收到的0,1个数,来计算误码率。
逐步调低信号源功率,这时误码率会逐渐上升,当误码率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如20%,这时信号源输出功率,就是其在误码率为20%时的灵敏度。
当然可以不要示波器+人工观察,你可以用单片机程序来实现。将误码率实时的显示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仪器都不行,买esg-4438 esg-4432 吧,带ber 模块的。

我了解一下,谢谢指点。

回复 网友B:
这个办法好像不太合适用于正规的指标测试,还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