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探照灯,求解!(附原理图)

楼主(2010-07-23):
此数码探照灯,已坏!目前现象:按下开关,灯不亮;松开开关,灯闪一下,又不亮了!
现已拆机,抄图!供有兴趣的一起探讨!
此厂家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主要芯片上的标号已经被扼杀!
据本人的初步测量,发现D882坏了,把D882拆了后,接上电源,二极管居然常亮,实在是不解!

原理图 (原文件名:原理图.jpg)

线路板正面 (原文件名:IMG0344A.jpg)

线路板背面 (原文件名:IMG0346A.jpg)

探照灯长相!!! (原文件名:IMG0347A.jpg)

楼主:
后来我又确定了一下,D882那一块线路,确实没有量错!拆了以后就断开了,灯怎么还会亮呢?

楼主:
在这之前,已在一些群里讨论过,有人说那芯片是单片机,偶怎么看都不像嘛!会不会是触发器什么之类的!

网友:
会不会是NE555,但脚排列不太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555也考虑过了,就像你说的那样,接线方式根本对不上号!

网友:
这么简单的路,干脆自己用片Tiny芯片重新焊个电路吧,还可以多加点功能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估计那芯片没那么脆弱,应该不能坏的。等我买了三极管回来之后,先换一个看看!

网友:
这东西叫探照灯? 我们叫这个东西为:LED手电筒。

网友:
就是很烂的LED手电筒, IC很可能是一种很便宜的管理ic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LED手电,但牌子上写的是:“数码探照灯”。百度一下,都是这种形状的!

楼主:
没买到D882!
汗了……
用个1815试试看!功率不怎么够!

网友:
1815是小功率管,恐怕不能代。

楼主:
没找到D882的TO-92的封装!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也是,就算能用,也用熬不了几天的!

楼主:
失败!不是D882的问题,更换以后,现象还是一样的!但是之前的D882,确实是坏了,放大倍数测不出来,NPN也判断不了!怪了怪了,现象居然还一样!从电路图分析,里面又没有充放电的过程!反推:可能真是芯片坏了!

楼主:
哥哥们,搞定了,完全修复了!

我加大了4.7u的电容,开关松开后,发现灯亮时间,比之前要长一点!

往后推断一下,肯定是相邻电容的三极管有问题,导致电容无法继续充电!

于是偶把8050换成1815(手头只有1815),结果就OK啦!哈哈!

其蓄电池电压为3.6V!

其正常状态是,  按一下开关,灯常亮

              再按一下开关,灯间隙闪烁

              再按一下开关,灯灭!!!

网友:
那个IC叫什么名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不知道呢!厂家把芯片上的文字给抹了!

网友:
我看类似的LED手电好像用的TINY13封装大小倒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补充TINY13的管脚图

TINY13管脚图 (原文件名:TINY13.jpg)

楼主:
回复 网友F:

补充CN5911管脚图

CN5911管脚图 (原文件名:CN591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