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hinkPad 指针时钟、日历屏保,按回车键或空格键才可以退出。

楼主(2010-07-23):
右键单击IBM Timer.scr,选择“安装”即可。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小红点不能触发退出屏保,测试环境XP SP3,其他屏保对小红点有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现一个问题,小红点不能触发退出屏保,测试环境xp sp3,其他屏保对小红点有反应

我用的是台式机,就没碰到这个问题,刚才发现设置里说按空格键也可以退出。

点击图中的小红点才可以退出设置窗口。

网友:
刚才没注意看,原来只有回车和空格才能退出屏保,我是把scr文件直接复制到system32文件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