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8 调试

楼主(2010-07-23):
我用jlink v8 +axd 调试 有的时候造成axd死机 怎么办 驱动也换过 高手们出出主意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有些地方很容易造成死机的,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单步的。
我用正版和盗版都会。

网友:
也遇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1-03-08):
我遇到过,好像是复位的问题,没有Halt CPU,把Jlink的频率调高试试。

网友(2011-04-27):
硬件断点只有两个的啊,单步也是要断点的,硬件断点用完了,单步就不好使了,建议把所有的硬件断点都给去掉,用单步或者是运行到光标处就没大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