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C8051F320下载程序(HEX)我都搞了一个星期了,大家帮忙啊!急急急!

楼主(2010-07-23):
我用的是MicroGo.cn的USB Debuger Adapter 这个仿真器,我用他对C8051F350的板子下载程序可以,我自己做了一个C8051F320板子,怎么弄都连接不上,connect的时候就出问题,请问哪位大哥对这个比较熟悉啊?帮忙啊!我的仿真器是下面这个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70335.pdf(文件大小:2.15M) (原文件名:USB_Debug_Adapter用户手册.pdf)

网友:
得要贴出你的图才能看看哈

网友:
你使用的新华龙的IDE还是KeilC??
F320下载程序就3条线有用,其中一条是地线。
对调另两条线试一试?
你连接时提示什么错误??

网友:
USB Debuger Adapter 这个没问题吧?

把那个几根线连上就行的。

另:MicroGo.cn那里的人挺好的,你问问他,应该会得到答案的。

注:我不是托啊,我也在那里买过东西。

楼主:
我用的是新华龙的IDE环境,不是KEIL环境,

楼主:
我的下载电路是这个

网友:
你的图是正确的
直接引出RST/C2CK和C2D这两个线,将其和Adapter 中的对应相连“7、4”连接,再找一个GND连接
这样实验看能不能连接上
我们都是这么连接的
不行就换片子

网友:
保证好用
要不就是你的芯片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还有一个RST引脚吗?比我的多这个引脚。

楼主:
还有那个仿真器的引脚的VDD不连接到C8051F320上吗,仿真器的VDD电压我测的是5V。

楼主:
是不是我焊接的方法不对,我焊接的时候烙铁跳到320°C了,是不是要求不带电焊接啊?

网友:
RST和C2CK是复用的。

7楼的RST是连MCU的,RST/C2CK是连下载器的。

和你的一样的,你的没有标,就是插座的5脚。

还有你插座右边的电阻拆掉再试试。。。

网友:
从电路图上看是没有问题的。

从楼主的图中可以看去F320是没有用上内部的LDO的,需要自己给系统供电  具体可看手册  8.1.  Regulator Mode Selection

同时谢谢3楼的朋友支持!

另外有一个问题,那个SILABS IDE可不是新华龙的哟,是SILABS公司的,新华龙只是国内的一个代理。只是做的推广比较多而已,大伙一说C8051F,就想起了新华龙,呵呵

9楼所说的VDD为5V(那个是第10脚哟),可以看这篇文章,我已有写 http://hi.baidu.com/microgo/blog/item/cd0e8f446e310637879473b4.html

网友:
按照这个接就可以了。

网友:
后面有电路图的

网友:
用新华龙的中文版先识别芯片,注意一定要选C2接口,还是CLK 和D线不要搞反了.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忙!买了2个芯片,过几天到了就,再调试一下!

网友(2012-05-22):
搜索资料来到这里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2-06-28):
lz,我也在用C8051F~~推荐个开发板~~谢谢~~

网友(2012-08-16):
对于C8051F3××型号的单片机,连接的时候注意一定要选C2接口;不要选JTAG口

网友:
不知道楼主搞定没有,我之前也是下载不了,和你图纸一样,最后是发现电容搞得鬼,c5/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