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红外热像仪为何这么贵?

楼主(2010-07-24):
本想买个看看板子哪里发热量大,一查才知几万一台是起步价。

网友:
1,找个红外线(夜视)相机拍照如何?
2,有种材料,涂抹在芯片上,颜色会根据温度变化?

网友:
用手试试就只到了~
回毛毛虫,红外线相机和哪个红外热释传感器不大一样,一个是用于夜晚拍摄观察使用的,而LZ说的那种是和蛇的眼睛差不多,根据温度不同,各区域的颜色也不同,就是拿来看人,身上颜色也不一样。温度越高颜色越红。

对了说起红外热释传感器,你用哪种检测人波长的试试能行吗?不过好像不行,他主要是检测人体的某个特定的波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手试试就只到了~
回毛毛虫,红外线相机和哪个红外热释传感器不大一样,一个是用于夜晚拍摄观察使用的,而lz说的那种是和蛇的眼睛差不多,根据温度不同,各区域的颜色也不同,就是拿来看人,身上颜色也不一样。温度越高颜色越红。
对了说起红外热释传感器,你用哪种检测人波长的试试能行吗?不过好像不行,他主要是检测人体的某个特定的波长。

手不是很敏感,我都是用下巴接触的。

网友:
没有国产的.或者国产的太劣.

网友:
因为关键器件:红外感光器贵
红外线(夜视)相机拍照一般不行,除非板子上的器件温度够高(至少得热到接近发红)
不要求一次看全部的话可以买红外测温仪,这个只能测一个点的温度,比一台万用表贵不了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红外测温仪价格挺实惠,哪个牌子和型号好些?

网友:
进口的面阵探测器都要几十万一个,还不一定买得到

国产的?敢用吗

网友:
我这有,可以帮你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不了解,不过市场上总共就那么几个牌子的在卖,莫大这里也有几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好了,邮购部就有。

网友:
那东西销量少 买家都是有钱的主 所以很贵

网友:
红外热像仪里面主要是一块非致冷红外焦平面阵列传感器,它是一种非晶硅微测辐射热计焦平面阵列,目前国际上能够做得好的只有几家。
它主要用在军事上,国外大多对国内禁运,只有一法国公司出口少量(好象每年几百块)低像素的到中国用于民用目的(具体国内干什么就不知道了哈)。而且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好象要法国总统签字?^_^。
所以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用手试试就只到了~
回毛毛虫,红外线相机和哪个红外热释传感器不大一样,一个是用于夜晚拍摄观察使用的,而lz说的那种是和蛇的眼睛差不多,根据温度不同,各区域的颜色也不同,就是拿来看人,身上颜色也不一样。温度越高颜色越红。
对了说起红外热释传感器,你用哪种检测人波长的试试能行吗?不过好像不行,他主要是检测人体的某个特定的波长。

手不是很敏感,我都是用下巴接触的。

舌头更敏感一些~~

网友:
因为有人需要它,并且非常迫切需要!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用手试试就只到了~
回毛毛虫,红外线相机和哪个红外热释传感器不大一样,一个是用于夜晚拍摄观察使用的,而lz说的那种是和蛇的眼睛差不多,根据温度不同,各区域的颜色也不同,就是拿来看人,身上颜色也不一样。温度越高颜色越红。
对了说起红外热释传感器,你用哪种检测人波长的试试能行吗?不过好像不行,他主要是检测人体的某个特定的波长。

手不是很敏感,我都是用下巴接触的。
舌头更敏感一些~~

晕!板子那么脏,在说有铅和锡等重金属!

网友:
大立   如何?

网友:
不需要什么总统签字的吧?福禄克的热像仪不是很多?大立科技也在做热像仪的啊

网友:
销量少所以贵。

网友:
销量少所以贵。
这家有红外阵列传感器,可以做个开源的红外热像仪。。。。
http://www.pyreos.com/

网友:
.....服了你们了  啥都敢说   我卖过不少红外成像  对中国根本不禁运  常用的ti20 ti30 20很便宜7万多  30就贵好多了 贵不贵看你参照什么了   微软的软件贵不贵?几张光盘好几千   工业仪器10万左右的根本就是白菜价   贵在哪?技术!  包括电子技术 物理技术和生产的产品工艺   有种东西叫对中仪  原理很简单就是空间三角解析  但是国内就做不出来 为啥? 国内的机械加工不行 精度不够 仪器自己就是歪的 你对谁去啊   国外也不是哪个国家都能做的  机械加工技术达不到

      我们自己的产品最贵的一款  能买一奥迪A4  纯国产 贵不? 咔咔~~

网友:
不知道FLIR高端品能否买到,据说这家跟US army关系不错